华硕p8h61-mle诊断卡跑55求教

楼主(2015-11-30):
华硕p8h61-mle诊断卡跑55求教,不上内存跑20

网友A:
跑55的有不少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55的有不少刷BIOS好的

刷了还是55,bios难找啊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换个cpu试试

网友B:
测试一下SMB二根数据总线的阻值以及电压。再看一下CPU座子针有没有弯针之类的。

网友C:
华硕p8h61的建议先刷下BIOS,再考虑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SMB二根数据总线的阻值以及电压。再看一下CPU座子针有没有弯针之类的。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p8h61的建议先刷下BIOS,再考虑其它的。

我小白啊,只有一个bios,哪里找啊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个 故障相同 现在正好缺分下载了

网友:
找到一个BIOS 看行不行

网友:
刷BIOSi不行的话就换南桥,55一般是档USB那一块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啊,加焊桥试试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内存负载电,参考电0.75v也可查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啊,我这一样的情况,求急救!!!!

网友(2016-01-11):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我今天也遇到一块。

网友:
我也遇到了 一样的。有解决 吗?

网友:
同样问题没解决。。

网友:
修好吗,我也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