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奇怪的液晶显示器背光问题

楼主(2015-11-30):
    今天接修同行的一台液晶显示器,显示器品牌忘看啦哈哈,暗屏。图像只有仔细看才能看到。迅速拆机。
量电源板的5V12V输出都正常。把电源板拆掉跳跟5V开启。装上但是屏幕还是不亮。。。桉说亮是白屏。。。
通用的高压板进行点灯管但是还是暗屏。于是迅速拆屏感觉是灯管的问题。
拆开目测和测试后傻眼啦。。。。修啦这么多显示器第一次碰到上图图

网友A:
大家好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背光亮啦把屏幕放上去但是屏幕装上去,就亮啦一点但是还是黑屏请问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里面是6灯的我点亮啦4跟灯管。。。。屏幕完好无损啊

网友B:
你语文是你数学老师姨妈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语文是你数学老师姨妈教的吗???

学习的语文不好啊。。。。不爱加标点符号

网友B:
看了头痛了半天了,不知道说些啥。!~~~灯管亮了,屏未必工作。!~~就跟舞台上灯都亮了。没人演戏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头痛了半天了,不知道说些啥。!~~~灯管亮了,屏未必工作。!~~就跟舞台上灯都亮了。没人演戏一样。。 ...

大哥意思是背光亮但是把屏幕装上去屏幕没反应还是 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语文是你数学老师姨妈教的吗???

哈哈哈……我也想说的,看了半天还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意思是背光亮但是把屏幕装上去屏幕没反应还是 黑屏

把内容重新排一下吧,我真没懂你咋问题。就好像知道是你的屏不亮而已。

网友C:
语文课确实该补补了!主要是装配上的问题,绝缘处理的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语文课确实该补补了!主要是装配上的问题,绝缘处理的好吗?

跟绝缘没关系  意思是背光亮  屏幕放进去屏幕不是白屏    而是还是黑屏

网友:
小心屏幕出亮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绝缘没关系  意思是背光亮  屏幕放进去屏幕不是白屏    而是还是黑屏

屏内的几张反射膜、纸安装正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屏内的几张反射膜、纸安装正确吗?

我把纸试啦两次啦  那您是根据什么来放纸的呢我刚才问啦问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把纸试啦两次啦  那您是根据什么来放纸的呢我刚才问啦问老师

你是透光多的正在上面还是透光少的在上面

网友:
        好了吗 啥问题

网友B:
总算看明白了。。。六个灯管的机器,拆开灯管全亮,装回去全不亮,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纸试啦两次啦  那您是根据什么来放纸的呢我刚才问啦问老师

你拆屏的时候没作好记录吗?晕!

网友D:
你不是实地出来滴吗,没学修显示器???

网友E:
如果是戴尔的20寸六灯液晶,这个问题是有的,这个屏需要18v,或者驱动板有问题没工作,屏幕就不亮,尽管灯管开启也照不亮,

网友:
现在多数的液晶屏在没有屏供电的时候是透光的也就是背光亮的时候能看见是纯白屏,也有一些在没屏供电时是不透光的,所以看起来是黑屏,而误认为是背光没点亮。你的这个故障确实很奇怪,背光都亮了还跟暗屏一样能隐约看见图像,屏上的电压测了吗

网友F:
这都什么显示器   ?   第一次听说电屏灯管是好的  屏是黑屏   多少年了  遇到的都是  点灯管是白屏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不过是较老的液晶.不修好是点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背光亮啦把屏幕放上去但是屏幕装上去,就亮啦一点但是还是黑屏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

灰屏,背光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不是很明白。我的是一边亮一边暗。分界很明显。估计是高压板

网友G:
灯管亮,也有黑屏的。楼主肯定此机故障是暗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都什么显示器   ?   第一次听说电屏灯管是好的  屏是黑屏   多少年了  遇到的都是  点灯管是白屏

我有个DELL的20寸6灯显示器就这样,灯管全部点成常亮,液晶正门也不亮,但不是全黑,类似不上信号的感觉,不白屏,去掉排线也不白屏,放了三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戴尔的20寸六灯液晶,这个问题是有的,这个屏需要18v,或者驱动板有问题没工作,屏幕就不亮,尽管灯 ...

三星的 高端牌子22以上也有  6灯管的啊!

网友:
描述不清晰, 没有看懂啊

网友I:
。。。你这个明显背光已经开启亮了! 你在这个是玻璃面板设计问题!没供电的情况下是不透光!所以你即使背光亮起了你看上去也是黑屏!修驱动板吧! 一体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算看明白了。。。六个灯管的机器,拆开灯管全亮,装回去全不亮,是这个问题吧。~

不是这意思。。。灯管一直亮的 就是屏看着不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实地出来滴吗,没学修显示器???

关键他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网友K:
我碰到过一个HP的就是 用点灯版点灯 有电流 看不到亮 但是灯管确实是亮的 拆开才知道

网友L:
他的意思是屏不透光,开机后不插屏线的时候不是白屏现像

网友M:
既然灯亮了就用个万能驱动板试试

网友:
是灰屏不是为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算看明白了。。。六个灯管的机器,拆开灯管全亮,装回去全不亮,是这个问题吧。~

有的屏就是灯管亮,但屏是黑的,当时论坛上一个朋友回复我教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DELL的20寸6灯显示器就这样,灯管全部点成常亮,液晶正门也不亮,但不是全黑,类似不上信号的感 ...

我的也是啊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都什么显示器   ?   第一次听说电屏灯管是好的  屏是黑屏   多少年了  遇到的都是  点灯管是白屏

我的也是啊灯管全亮但是屏幕不亮  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灯管亮,也有黑屏的。楼主肯定此机故障是暗屏吗

对啊     我的也是啊灯管全亮但是屏幕不亮  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三星的 高端牌子22以上也有  6灯管的啊!

对这个也是6灯的  高压是正常的。你的意思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明显背光已经开启亮了! 你在这个是玻璃面板设计问题!没供电的情况下是不透光!所以你即使背 ...

嗯嗯 谢谢指导那意思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关键他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我天天修啊  只是这个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他的意思是屏不透光,开机后不插屏线的时候不是白屏现像

对的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透光多的正在上面还是透光少的在上面

做啦只是想知道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碰到过一个HP的就是 用点灯版点灯 有电流 看不到亮 但是灯管确实是亮的 拆开才知道

对的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既然灯亮了就用个万能驱动板试试

嗯嗯好的  正准备试试

网友:
液晶面板不通电源,就是说液晶上不加电压,是不会工作的,好好了解下液晶工作的原理,你的情况无非两种原因,一是屏线有问题,二是驱动板有问题(重点查给屏供电回路)

网友N:
这个是在说个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在说个什么问题

意思是灯管亮但是屏幕不亮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看不懂问题,是不是灯管亮了,屏还是不显示,还是。。

网友(2017-08-10):
是灯管还是背光板,我也看不出来

网友:
这有什么的,以前换灯管碰到这样的问题多,装上屏就保护,现在不换灯管了麻烦,直接换LED

网友:
这样搞法屏真的会出事的,楼主要小心呀!

网友:
哥们的语言逻辑不是很清晰 看的我都有点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