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笔记本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5-11-30):
之前用的win7好好的,有天忽然花屏,Aspire V5  ,是带触摸的,进系统前不花,一进系统就花。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先搞驱动

网友:
一般这种机都是核心显卡吧?

网友:
屏线,显卡。。

网友:
先看一下显卡驱动吧,慢慢分析

网友:
建议先装系统 不行再搞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啦?

网友:
进PE会不会花屏?排除硬件还是软件先

网友:
显卡问题  更新驱动不行那就做显卡吧

网友:
先排除驱动,

网友:
驱动再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里要跟楼主说一下的是 我遇到过此类问题 是宏碁的不能打独显驱动 打了进系统就是跟你一样  原因是系统问题 并且只有宏碁原生系统才行 其它的不行 这样客户只能去售后花钱搞定 淘宝有系统卖 50元一个   你这个我不确定你可以多找找资料 然后最好用WIN8的系统  好多新本子WIN7都不支持了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啦,不过建议还是要先装系统看看

网友:
请版主将此贴挪进笔记本论坛

网友:
先搞驱动, 不行就检查显卡

网友:
是不是主机有问题

网友:
显卡或者屏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系统是win8的嘛 有的机子改系统也会花屏 特别新机子win8改win7

网友:
先排除驱动不是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六个字

网友:
把电脑显卡驱动删除看还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