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LED电视维修

楼主(2015-11-30):
那位大师有三星UA46ES6100j的原理图.请分享下!图像上半部暗,下半部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吧,我有碰到过,但没修。

网友A:
LED的液晶是不是要难修一点呀。修到的好少呀。

网友B:
图纸不好找,上暗下亮应是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好找,上暗下亮应是灯管的问题啊!

是呀!找不到图纸.不知你有SCL5012M资料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呀!找不到图纸.不知你有SCL5012M资料吗?谢谢!

不用找资料,直接测LED灯条的阻值,供电电压等参数,推断是灯条还是恒流板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找资料,直接测LED灯条的阻值,供电电压等参数,推断是灯条还是恒流板的问题。

感谢你的指教。我测了灯条阻值测量不到,都是无穷大。测量电压CNL802A (L1+,L1- ;L2+,L2-电压0V ;L3+,L3-电压27V;L4+,L4-电压23V)  。CNL802B(R1+,R1-电压为0V,R2+,R2-电压跳变 ;R3+,R3-电压33V ;R4+,R4-电压34V) ;故障该在板子上,测得一个贴片二极管上面标注的MUI正反向阻值127欧。请问该管具体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这个先换个屏才行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ED的液晶是不是要难修一点呀。修到的好少呀。

不是难修,是新款的后期会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难修,是新款的后期会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趋势,没办法,谁也改变不了。

网友:
led的有灯管吗?我的理解是led灯珠!灯管的电压上千v灯珠几十伏我也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指教。我测了灯条阻值测量不到,都是无穷大。测量电压CNL802A (L1+,L1- ;L2+,L2-电压0V ;L3+,L3 ...

问题就出在电压0V的那里啊!你说的二极管我也不知具体型号,但可根据安装位置初判其功用,选择相应的型号代换。有图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出在电压0V的那里啊!你说的二极管我也不知具体型号,但可根据安装位置初判其功用,选择相应的型号 ...

谢谢你!没有图纸是难度大些。从板子上看。R1+,R1-,R2+,R2-,L2+,L2-,L1+,L1-这是一组,想必是串联的.就是这组有问题.另外一组是R3+,R3-,R4+,R4-,L4+,L4-,L3+,L3-这是一组.总电压是100V。现在拆屏差不开,不敢强来,怕把屏搞坏了。是个3D电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没有图纸是难度大些。从板子上看。R1+,R1-,R2+,R2-,L2+,L2-,L1+,L1-这是一组,想必是串联的.就是 ...

你可先把LED灯条对调一下看看亮度是否变化,从而判断灯条是否有问题。从现象看应是,L2+,L2-,L1+,L1两路没有输出了!R1+,R1-,R2+,R2-是串入灯条中的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先把LED灯条对调一下看看亮度是否变化,从而判断灯条是否有问题。从现象看应是,L2+,L2-,L1+,L1两路没 ...

我把屏拆了.是LED灯条故障.现在没有同型号的没有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把屏拆了.是LED灯条故障.现在没有同型号的没有买.

没有同型号的可以找相近的代或找出坏的LED灯珠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同型号的可以找相近的代或找出坏的LED灯珠更换。

支持一下,相近的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灯条坏了

网友:
应该是灯条坏了,个人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同型号的可以找相近的代或找出坏的LED灯珠更换。

感谢你的一直的关注。我更换灯条后此机修复。

网友:
先把LED灯条对调一下看看亮度是否变化,从而判断灯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一直的关注。我更换灯条后此机修复。

不用谢!大家相互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