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货呀!华硕N56V 键盘拆开全是胶钉,咋个整???

楼主(2015-11-30):
坑货呀!华硕N56V 键盘拆开全是胶钉,咋个整???  键盘都订回来了  拆了胶钉  怎么固定呀

网友:
用玻璃胶咋样

网友:
那能装的  上吗

网友A:
晕啊,这还要教吗,修笔记本的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啊,这还要教吗,修笔记本的都会

直接拆了 贴回去?

网友B:
想尽一切办法!M3双面胶带!

网友:
再买个壳壳,一起两便,不然很麻烦变成烫手山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尽一切办法!M3双面胶带!

知道了 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烙铁汤下塑料钉,今天就换了一个acer的

网友:
没事,折吧,然后再装上去,再加熔下就行,

网友:
拆下装回去用烙铁熔一下那些胶就行了

网友:
用罗铁啊

网友:
用烙铁,苹果的我都换果这样的

网友:
当然是用罗铁再溶喽

网友:
比普通的是要麻烦一些  要烙铁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汤下塑料钉,今天就换了一个acer的

就这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