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400外屏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5-11-30):
外屏可以正常 内屏完全没动静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   各位大师有没遇到?

网友A:
显卡可能 具体要查

网友:
最大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可能 具体要查

显卡加焊了  一样呢   还是直接上BGA 看看?

网友:
直接上BGA

网友:
加焊不行,那就换个显卡吧

网友:
B GA 中   等待结果:)

网友:
看看屏正常工作的条件满足了吗  然后再看显卡条件满足吗  最后上BGA

网友:
屏供电、屏、显卡

网友:
一般不会是IOSB 修显卡吧

网友:
结果出来没有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加显卡,不行就换

网友:
先LID休眠,再屏,再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如果不放心的话查一下上屏的条件。

网友:
你若怀疑BIOS就刷个试试 对于一般的维修人员刷个bIOS应该不难

这个多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 屏显 屏

网友:
你头像牛B

网友:
我就有这台笔记本,估计显卡和屏线故障吧,显卡最好重植,这机子发热比较大

网友:
这种机器肯定不是BIOS 6400好像是945集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