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的串联保护灯泡自作

楼主(2015-11-30):
维修时在保险丝位置串联一个220v的灯泡是一种直观又有保护性的方法。本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看了电源维修板块有不少人亮出了自己做的这个串联灯泡,今天自己也做了一种(成本24元)。这个插座里面是处理过的。左边是可以拔插的灯泡,右边的是插电源线,中间的插孔没用。如果电源没问题了就按下插座上的开关,这时电流就不通过灯泡了。  这是本人的求助贴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4681124 ,大家可以来帮帮忙,3Q。

网友:
怎么发图片啊。。。。。。。。。。。

网友A:
你用是的氖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是的氖泡吗?

不是氖泡,感觉是卤素灯,也叫石英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氖泡,感觉是卤素灯,也叫石英灯.....

不可能吧?石英灯体积不会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氖泡,感觉是卤素灯,也叫石英灯.....

对220v 35w的卤素灯,本地找了好久才找到。而且这灯不能直接插220v。但可以用在这地方。

网友C:
串的灯太小了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的灯太小了吧,楼主

那要多少功率呢?你是指灯的大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过去常用在装修中的射灯中,常见的有12V和220V两种.....

噢~!没见过这么小的射灯灯泡,长见识了。

网友:
一般都串60W或以上的,这么小功率的不太合适吧?

网友E:
这是样品,好的在后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样品,好的在后边

你这评论是在水积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