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刷机困惑

楼主(2015-11-30):
手机刷机后到开机见面就重启,卡刷多次一个样,线刷usb调试没打开,连不了电脑,有办法打开手机usb调试吗

网友:
  我是手机专业的。。哈哈。。

    兄台  你是什么品牌型号的

      安卓的必须刷的时候 第一步进入recovery下进入双清。。清理缓存。不然会失败的

     还有好工具就是刷系统第一好工具。刷机精灵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 线刷找救砖包灬只要硬盘没坏 都能刷的进去的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