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P 内存复位反复高低电平

楼主(2015-11-30):
受到台Y485P 板号8642P 电流1.4  左右跳动 ,声卡复位,高低高一直循环 ,  内存的地址线 和时钟 电压也是高低高循环,反复刷BIOS 每解决 ,换好板子的BIOS 故障依旧,机器还是 保内,  小弟怀疑是桥故障,有没 休过此故障的大师们,给个解决方案 ,感激

网友:
保内拿去保是正道,况且你修也要给人家保,麻烦.

网友:
没遇到过啊,是不是哪个外设导致的循环上电

网友:
声卡复位一直跳变,其他复位是否正常?建议拆了声卡再看看

网友:
没到过啊,是不是哪个外设不正常导致循环上电

网友:
排除外设引起,很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感觉 就是 bios问题

网友:
再保修,就去保修去,当然是你自己去,还能让客户去啊

网友:
打一下几个主要PG都正常不?

网友:
很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有通病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保内拿去保啊

网友:
刷BOIS不行的,还是干桥吧,或者先干声卡

网友:
保内的机器就拿去保修吧,折腾

网友:
你最好测一测PLT_RST#,如果也是一样,你再测CPU_rst#,如果还是,多半是U

网友:
amd 的机子。确实是不太好修。      这个amd   a系列的cpu 时序什么的论坛也不多。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刷一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BIOS没有刷对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lvjingang -2 禁止灌水

网友:
在保修拿去保修啊钱一样的赚

网友:
还在保内 你都动了了板子  这下保不了了

网友:
保内的机器 还是拿去保的好

网友:
观看一下!!!

lvjingang -4 严管板块禁止灌水

网友:
手上在修这板子,故障同你所说一样,换南桥开机亮屏立马掉电!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