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一体机按开关机没有任何反应,待机电流为0.004

楼主(2015-11-30):
      一台华硕一体机按开关机没有任何反应,待机电流为0.004,板号是ML 94-V0 ET2012E,CPU用的好像是台式机上的型号是G548,开机键上有3.3V,按此键也有高低变化,电流没有任何变化,RTC电池拿掉,32.768晶体就没有波型,装上就有波型,查查板子好多地方有19V电压,保护隔离可能过了,发现一块JC  ED芯片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待机芯片,测量14和15脚有5V和3.3V,芯片两边大电感没有电压,有一个桥型号是B082H61      SLJ68,不知道谁有这板号一样的图纸,请教如何维修方法,和JC  ED引脚功能,此芯片是待机产生3 V  5V芯片吗?非常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A:
查开关电压,大电感没电压应该是缺开启信号,查查EC的条件,先拆下BIOS,换一个BIOS刷一下程序。
JC=XX应该是RT8239B,送上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B:
找出EC,查EC的外围条件具备了没有?

网友C:
看来楼主基础不过关,什么是什么都说不清楚,难阿

网友:
只能参考其它图试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开关电压,大电感没电压应该是缺开启信号,查查EC的条件,先拆下BIOS,换一个BIOS刷一下程序。
JC=XX应该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这板子造型像切了一样,3v5v电感都是靠在一起的

网友:
我擦 你问个问题我都听不明白你刚入行? 你运气好 这款机器我研究了好久  你重点检查开机按键到EC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芯片定义,然后找3 5V开启脚看看有没有电压.线性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出EC,查EC的外围条件具备了没有?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出EC,查EC的外围条件具备了没有?

谢谢,我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基础不过关,什么是什么都说不清楚,难阿

是啊,没上过学校

网友:
查JC=  2  4 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