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维修神舟A460P不过隔保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30):
板号:DASWHMB18F0 REV:F
全板各大电感打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上电。待机电流为0.0002。

测得PQ25的1脚电压为0V,那么一脚的电压哪来的呢。它是来自下面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找不到资料,只能大概的猜一下它的工作条件
1:芯片的20脚供电
2:它的14脚是由适配器电压分压大概得2.2V这样
3:15脚的PG是由充电芯片适配器检测脚发出。
现在测得芯片20脚有18点几这样的电压。14脚电压为0V,好吧就是你了。经测量PR237,PR241两个电阻都正常,那就只能是芯片拉低了。把芯片下下来,再测这个脚,已经有了2.1几的电压。换芯片上去,OK。17脚已经有一个28V的电压了。通电按开关,电流蹭蹭的上去了。
至此此机修复。
读的书少,800字的作文从来都没能写够200字,若此文有什么文理不通,分析的不对,还望各位大神指正。
一句话:修机不易,发贴更难,各位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就按一下这个吧。

网友A:
能找到图纸隔离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图纸隔离还是比较好搞的

是的。最怕的就是华硕的了。就一个点位图。让你蒙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最怕的就是华硕的了。就一个点位图。让你蒙半天

点位图还是很好用的 华硕的

网友:
修保护隔离还是挺好修的,适合小白

网友:
判断的很准!思路不错。

网友:
在哪里学的技术  很有技术含量

网友:
好久没有修到保护隔离的板子了

网友:
小白,不错继续加油,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确实很低的 昨天刚修到一个ec不出suson的

网友:
       问题判断的还挺准确,  思路也不错啊

网友C:
电阻的值是在线测还是拆下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的值是在线测还是拆下测啊

电阻的话取下来测是最准确的。

网友:
好的,不错。神州的机器一般是很难修的,。赞一个

网友:
技术不错哦!要多多发表啊!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要多多发表啊!

网友:
电路知识 还是有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