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A41-09926A 进“水”

楼主(2015-11-30):
一台很脏的机器 三星的P459 无进水 看到这机器就知道里面是啥馅了
拆开 “香气扑鼻” 一阵恶寒的拆开弄干净 还是太恶心 所以下面帖子里不会出现大范围的机器照片了
先发一张 不知名生物的大腿照

通电测试 电流0.28 测全板电感电压 正常 都有
那应该就是缺少转换电压了 于是重点寻找 转换管 (发黑或者腐蚀的优先)
其实进小强的主办 腐蚀都是一定的地方 因为有一些地方间隙很小 钻不进去的 小强不是神 腐蚀规模不大 一点点
这个转换管周边腐蚀
根据图纸查找G极电压来源 =    = 哎 好脏的机器啊  还是查一下这个12V开启去向何处 分别控制打开哪些电压
只有两个 一个1.8V 一个3.3V  1.8V周边仔细看了看 很干净没有腐蚀 就跳过此处
测量G极开启前面的电阻一侧电压为12V 那不用查了 因为腐蚀 如果从具体根源维修固然好 但是要是再次腐蚀搞不好就得返修了 直接飞线

打一下阻值 正常 于是上电
上电 电流卡在0.7 拆下内存 发现有腐蚀 更换内存后 电流跳变
打了一下EDID 有波形 以为结束了 但是感觉 不踏实 还是找来屏幕插上去
=   = 有背光无显示 俯瞰呈灰屏

测量一下接口的电压正常 打每组信号对地 正常 测量屏线 通断正常 更换屏幕 然并软
除开这些 在我的脑海里剩下的 也只有 BIOS 显卡 以及显卡供电可以检测了
BIOS 显卡 这两个小强应该没法拉他们陪葬
那就针对显卡供电 进行检修
想到之前修的那个3.3转换管 就是一阵恶寒 1.8V 被我忽略了 没有测量 只是目测就排除他了一开始
于是赶快测量一下1.8V转换G极 没有电压 123 S极没有电压 D极有1.8V
同上 也是飞线贯通解决

然后通电 亮屏正常

网友:
腐蚀的这么严重也能搞定!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A:
怎么不换个管上去呢,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换个管上去呢,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G极没电压 G极前面受控拉低了 管好的 直接啦的 如果从源头修好的话 指不定那天还会腐蚀受控 就直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极没电压 G极前面受控拉低了 管好的 直接啦的 如果从源头修好的话 指不定那天还会腐蚀受控 就直拉了

修的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C:
最后一张图EC7的NEy eJ8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EC7的NEy eJ8的参数是多少

贴片钽电容 220UF 2.5V EJ8

网友:
我是你的小粉丝

网友D:
修得好,解说得也好,速度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得好,解说得也好,速度修机!

真乃是 哪都有你=   = 好活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乃是 哪都有你=   = 好活跃啊

我不小心摸进来这,还不知道有个原创精品板块,白活了。
打开首页看到你的活跃度,天天名列前茅,又是饼哥指名下月的版主。所以搂关注你了,才看到你的精品作品。为你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不小心摸进来这,还不知道有个原创精品板块,白活了。
打开首页看到你的活跃度,天天名列前茅,又是饼 ...

怪不得 你这么活跃的都不知道有一个原创维修精品板块 噗 可是愁死我了  这个板块一点人气木有 偏偏我满喜欢混这个板块 忧伤 别这样说嘛 我可是新手上路 磕磕碰碰 学习中 不然也不会泡这么长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 你这么活跃的都不知道有一个原创维修精品板块 噗 可是愁死我了  这个板块一点人气木有 偏偏我满喜 ...

我都是泡在笔记本维修板块里面没出来过,原来这里才是大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泡在笔记本维修板块里面没出来过,原来这里才是大山。

我怎么有种想哭的赶脚 我长在的板块刷新半天都没有帖子 你们笔记本论坛 分分钟啊

网友C:
EC7的NEy eJ8的参数从哪能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7的NEy eJ8的参数从哪能看出?

其他主板有的也有这玩意 以前查过 神器 百度

网友:
腐蚀的这么严重也能搞定

网友E:
针对于腐蚀严重的主板飞线解决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针对于腐蚀严重的主板飞线解决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是的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这个板子服饰这么严重也能修好 很不错了

网友:
精湛的技术

网友:
楼主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迅维现在的学员真是不可小视.

网友F:
楼主有图纸为什么还大量使用短接?不带这么省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图纸为什么还大量使用短接?不带这么省事的吧?

腐蚀还存在 控制电路腐蚀元件太多 按你想的方式维修 搞不好哪天腐蚀了 又保护岂不是返修

网友G:
我很好奇这个飞线过去后的AUX是和这边可以共用么?我小白请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很好奇这个飞线过去后的AUX是和这边可以共用么?我小白请见谅!

有兴趣私聊我  这个回复我没看懂

网友:
进水算严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私聊我  这个回复我没看懂

我想知道接线过去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接线过去的原理?

飞线木有原理 这块电路作用就是为了控制MOS管在需要的时候开启 但是由于进水腐蚀导致其电路不能正常使用 MOS管截止 导致机器故障 直接飞线属于下下策 不多对于进水严重的却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好办法 飞线强制使其导通产生电压 就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B:
G极没电压 G极前面受控拉低了 管好的 直接啦的 如果从源头修好的话 指不定那天还会腐蚀受控 就直拉了

这样 管子就不受控了啊        万一    有短路会不会烧负载啊?

看了楼主很多帖子       不得不说    楼主技术很牛X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 管子就不受控了啊        万一    有短路会不会烧负载啊?

看了楼主很多帖子       不得不说   ...

进水机器一般还坏的话我都推荐换板了  不然来回来回 客户都会反感的

网友I:
楼主牛人啊,我以后也直接拉过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人啊,我以后也直接拉过去试一下

no no  no 啦过去不是好的维修方式 我是鉴于其服饰过于严重的才会拉线的 注意哦

网友:
三星的进水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