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7 不能显示满屏,BIOS下也一样,向左下角下落

楼主(2015-11-30):
联想K27 不能显示满屏,BIOS下也一样,向左下角下落,什么问题啊,换过cpu和内存了,屏也换了

网友:
外接是否也一样呢?

网友:
拍张照片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
你换屏还是换显卡了?刷一下屏的码片吧!

网友:
调过分辨率吗

网友:
试一下外接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有几种可能,显卡,屏和屏线,还有分辨率

网友:
何况你应该发张图片过来的,不知道具体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