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开机黑屏,电流0.9A掉电

楼主(2015-11-30):
联想E531开机黑屏,电流0.9A掉电,拔掉内存不掉(1个内存槽掉电,另一个不掉),这款和E431故障类似,多半是U6  BIOS故障(这款有U5和U6两个BIOS,一般U5不能动),刷下面的BIOS文件立马亮机。

联想E531-VILE2 NM-A044-1.0-U6 BIOS.rar

网友: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下次要留意一下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由BIOS引起的故 障越来越多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BIOS适用联想E531主板版号-VILE2 NM-A044-1.0

网友:
长经验贴

网友:
blos总是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从E530 E430 出道前 没思路,到出道后,大家都有不同方法解决了它们

网友:
显卡门过去了,现在又来个个BIOS门了,呵呵,赚钱的机会

网友:
太好了!谢谢楼主分享!!一样的故障差了半天 刷完亮机!!!多谢多谢

网友:
经验丰富,值 得学习

网友:
这资料是8M吧!应该是 U5啊  U6是4M的资料的嘛

网友:
有些BIOS要合成的,大侠们怎么操作

网友: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插上内存会导致掉电

网友:
为啥说法都一样呢

网友:
BIOS引起的

网友:
还没遇到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