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发个贴赚点分P8H61-M LE不上电

楼主(2015-11-30):
算是捡了一片同事的死鱼仔,哈哈哈,这几天还没来货,就去找几片打了BGA的板搞搞,一片同事的P8H61-M LE 不上电,拿去换了BGA回来还没好,心想换了都还没好估计麻烦一点吧,算了,慢慢查吧,先从待机查起,3VSB出来了,32.768KHZ也正常,BAT3.3也正常了,再查下RTCRST,嗯,低电平,只有2点几V,好吧,到这里笑了,打了阻值正常,先换掉与之相连的贴片电容 再说,然后再探笔点下,嘿,在我的预料之中啊,3.3V电平起来了!因为之前搞到这个故障点的华硕板子少说也有好几十片了,后边的顺序我也不发了,到此结束!有分的加分,没分的高手直接路过就可以了,哈哈哈,只是发来赚点分花花的

网友A:
本来想给你加分 不过看你的标题 对发帖的态度太……

技术还是不错 鼓励发帖 这个不给你加分 %

网友B:
思路不错!不过最好把坏的电容位置标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给你加分 不过看你的标题 对发帖的态度太……

技术还是不错 鼓励发帖 这个不给你加分 %

我帮他改了标题
求求你给他几分吧

网友D:
前几天修道rtc复位不正常故障现象为摸摸晶振能开机,也是小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帮他改了标题
求求你给他几分吧

感觉你有 普度众生的理念  大义无形……佩服

好吧 鼓励发帖  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E:
真有面子,饼哥都给你拉分,,今天没分了,下次补上

网友F:
能把坏的电容位置标出来吗,

网友G:
我每次发帖都很少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给你加分 不过看你的标题 对发帖的态度太……

技术还是不错 鼓励发帖 这个不给你加分 %

额,版主啊,早知如此我何必当初啊。。早知道我就找块豆腐撞上去了谢谢版主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帮他改了标题
求求你给他几分吧

谢谢月饼大淫了还是月饼大淫好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不过最好把坏的电容位置标出来。

拍的图中有个大概是0402封装大小的贴片电容被烙铁焊过很明显的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修道rtc复位不正常故障现象为摸摸晶振能开机,也是小电容漏电导致的

修到好些华硕板子好像这个故障点蛮多的

网友:
楼主好有诗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有面子,饼哥都给你拉分,,今天没分了,下次补上

对呀,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好运,感觉好像突然中了大奖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把坏的电容位置标出来吗,

坏的位置就是图中晶振旁边一个贴片电容被烙铁很明显焊过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每次发帖都很少分呀

这个其实我也这种感觉,感觉有些时候发了没得加,不过这次中大奖了,哈哈哈

网友:
其实我既不是文科的也不是理科的,因为我是家里蹲毕业的

网友:
怎么只能加1分了现在?朋友的号也只能加2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拍的图中有个大概是0402封装大小的贴片电容被烙铁焊过很明显的地方的

图片再清楚也只有你能找准,他人就很迷茫了!最好用画图软件打个框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再清楚也只有你能找准,他人就很迷茫了!最好用画图软件打个框框!

好吧,这个以后注意下

网友:
饼哥真有爱

网友:
对呀,感觉中奖的感觉还有

网友I:
高,,华硕的RTC解决了,V星的H55RTC拉低有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华硕的RTC解决了,V星的H55RTC拉低有通病吗?

还是按照时序慢慢查吧,总会有发现的,

网友J:
楼主好牛 下次碰到也试试

网友K:
功夫不负有心人,做维修的不但要有技术还要有细心,不错!

网友L:
不是【迅维】毕业的,你维修的技术算是很好的啦,不用去培训也有这么好的技术,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牛 下次碰到也试试

一个小问题而已,别扯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功夫不负有心人,做维修的不但要有技术还要有细心,不错!

对呀,其实很多故障都是要靠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迅维】毕业的,你维修的技术算是很好的啦,不用去培训也有这么好的技术,佩服

其实我私下前两年也有买迅维的书籍资料和下载他们的公众培训视频看的在论坛也混了这么久了

网友:
你这水惯的也太明显了吧,版主看到扣你分

网友M:
ai 看不懂,是之后就好了吗

网友:
新手 模模糊糊不咋懂。。。

网友:
看到开头还以为要换的是二级管。。。

网友:
修板子现在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拍的图中有个大概是0402封装大小的贴片电容被烙铁焊过很明显的地方的

这个电容在这里是什么左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ai 看不懂,是之后就好了吗

是的,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