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求思路

楼主(2015-11-30):
苹果A1502,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求思路 。拿掉电池,插上电源,电源灯是黄的,插上电池,插上电源,电源灯反而是绿色、百思不得解。风扇砖到顶、求各位大神

网友:
苹果机器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
要等一哈。不行就是显卡哦。

网友:
已经搞定,2.2的电阻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查

网友:
有没有冬的声音

网友:
多半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没什么思路 时序慢慢查

网友:
换的那个电阻 ?

网友:
兄弟能说一下2.2的电阻在什么地方吗?同样机子同样问题啊

网友:
14年1502 通病  灰屏 屏坏了。不知道楼主的那一年的。

网友(2016-12-13):
电阻是什么编号?可以讲下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
说明白呀楼主,这种机子要学真技术呢!

网友:
应该是成像供电3.3V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