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4 不开机

楼主(2015-11-30):
我是维修电脑的。 手机掉地上摔了一下 因为是刚买不到1周的机器 自己也没拆 送到售后一周 告诉我主板坏了维修费用要1900.。。心想真黑啊,机器才花2500买的维修要1900。 决定自己试试看。 机器摔的地方就在开机键附近 就从开机键排线开始着手。 用表测了下发现是短路的状态。 用镊子夹了一下主板开机的排线口 机器震动了一下 开机了、。心想妈的 一个开机排线问题要我1900 检测一周说是主板坏了都干嘛吃的。 由于没有维修手机的经验。想来求助下这个开机键要怎么修啊?  配件淘宝上都没有卖的。 还有我用镊子夹就可以开机是不是可以确定只是开机键的问题?求大师赐教。。。。

网友:
你用镊子短接可开机,就先换个开机键呗,不行再说

网友:
楼主换排线就可以了,开机音量排线去某宝搜索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