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维修

楼主(2015-12-01):
     故障机    不知什么型号   版号为k43ly2.0
  故障    待机高, 而且还说进水
      今天一早,就有一商家拿来一块华硕的板子来,  机器是商家自己拆了,给我省了好多事啊,我接过板子,商家说这机器进了豆浆,呵呵   我大概看来下板子,就上电,一看待机,0.19   我去,就说主板也烧了的,当时开关没有拿来就叫他回去拿开关了,。。。  大家先看看板子吧       板子上没有进水的痕迹,就有点灰,打扫干净后,量了下各个大电感,都不短路,就在上电了,待机还是0.19,  待机芯片直接就发烫,   待机芯片发烫   要么就是线性短路,   要么就是芯片自身问题,看了下8206a的待机芯片,就下了点位图 ,  也找到8206的pdf看了下,7脚ldo   一量  一千多啊正常的嘛,那就是芯片咯,本打算直接换芯片的,就想到会不会是后继有问题了,就直接把3.3v的电感直接给翘起来了 ,上电待机不在高了,就在想后继应该有问题,就一各个断开看 到底是那里的问题了    这两断开一样 ,   好嘛看来不是转换出去的电路有问题,就查了+3vo   ,这个就去了这个节点了   也给断开,  呵呵还是一样,这里就可以选择换芯片了,就在无意间发了这个电容       底部有个洞  ,就给换了,上电,我还是一样,就有看看板子还有两     就都给换了还是一样 ,不过待机要小了很多,0.05  还是有点子高,没招了就打算换待机芯片了,无意间翻了点位看见后面还接了两个电容就都给换了 结果在我预料之中,还是白干,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换待机芯片吧,这里出了点小插曲,就是跟一个商家聊天去,不下心把芯片给上反了   结果一上电一缕青烟     直接给我烧断线了   就又换了个芯片飞好线      现在就不忙上电先,就量了下ldo    呵呵  直接就短路咯,   烧鸡伺候,  我运气好啊, 就烧了个这个管子     找来换了后, ldo正常了,各个电感阻值量了也正常好,上电电流直接上去了,呵呵  我笑了外接     完美亮机,    商家也把壳壳也拿来了,就接屏      完美    在这还没完了看见了壳子才知道进水都在光驱那里,而且上开关还不触发    看看吧      洗刷刷后    换按键    ,排线也给他直接焊在开关板上了  接上后也可以用了。。。。修机器就用了十几分钟,  发帖比修机还累    大家看了还是加加分鼓励鼓励撒,   大神就不要喷了   问题不难   小小白也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A:
思路不错,有条理

网友:
真难修,坏了那么多小电容,和别人聊天粗心焊接反了,造成二次故障,真是点背,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
我也上反过,然后把南桥烧了

网友B:
我不太喜欢自己把主板拆出来的商家,谁知你拆的时候有没有造成二次故障。楼主运气不错,芯片装错了没有扩大故障。

网友C:
你没换芯片之前7脚LDO不短  换了之后短路???

网友:
跟商家聊天的时候最好不要修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

网友:
很好  这种故障只用10几分钟都修好了  大神

网友:
    楼主真给力,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换芯片之前7脚LDO不短  换了之后短路???

     是啊   我把芯片换反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喜欢自己把主板拆出来的商家,谁知你拆的时候有没有造成二次故障。楼主运气不错,芯片装错了没有扩大 ...

    就是啊  当时就想这机器完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D:
我看了半天都没弄明白问题产根源在哪里?是待机芯片?光驱?还是电容?MOS管?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能力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半天都没弄明白问题产根源在哪里?是待机芯片?光驱?还是电容?MOS管?

       mos管是我把待机芯片换反给烧了的    主要问题是待机芯片  和电容   光驱那是进水的地方

网友:
虽然楼主大意把芯片换反了,但看得出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有技术的!

网友:
贵在真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有条理

感觉华硕比较难修。

网友E:
不错,所以修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一般选晚上修,白天静不下心呀

网友:
很好,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楼主大气,不过华硕的机器都有些坑,找不到图纸的

网友F:
修着还要给自己“加餐”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修着还要给自己“加餐”啊

     就是啊   下次你也可以这样啊    还是挺不错的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就是啊   下次你也可以这样啊    还是挺不错的哦

经常加餐 已经吃饱 不想再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经常加餐 已经吃饱 不想再吃

    你不忙吗   没有机器修吗   这么闲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不忙吗   没有机器修吗   这么闲啊

有机器 但是就是这么闲 修着聊聊天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机器 但是就是这么闲 修着聊聊天呗

   呵呵  好嘛   你赢了

网友:
条理清晰,...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H:
维修过程还算很仔细,很好的维修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过程还算很仔细,很好的维修习惯

    呵呵   本来发帖就是这样啊  发自己怎么维修啊   自己的思路啊

网友:
芯片焊反短路后,把LDO线性也搞短路了

网友:
华硕就是蛋疼的机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就好办了

网友I:
最怕的就是找到问题,一不小心操作失误,反而又麻烦了

网友:
发贴不易,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怕的就是找到问题,一不小心操作失误,反而又麻烦了

  呵呵  就是啊  我就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所以修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一般选晚上修,白天静不下心呀

      我  白天修的晚上发的贴

网友(2016-03-28):
高手啊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不错   我就不会看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