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进苹果系统白屏,进windows黑屏

楼主(2015-12-01):
a1286进苹果系统白屏,进windows黑屏,和显卡关系大吗。另外,如果电池电压过低,会不会引起不充电

网友:
又是白屏,又是黑屏,。这显然是显卡关系很大的。

网友:
电池电压怎么个低法

网友:
白屏,黑屏,。当然先要检测显卡。

网友:
就是显卡的事

网友:
先干显卡

网友:
大胆干显卡吧

网友:
这显然是显卡

网友:
是不是给系统有关系哦。

网友:
A1286  显卡坏   这机器我都修过好多台了,进苹果系统白屏偶尔伴有花屏  进windows 直接无显。

网友:
先安全模式进去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往死里干吧,祝你好运

网友:
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看下硬盘线,有可能排线问题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再查别的

网友:
跟显卡关系肯定大啦,你拆下来植下球吧

网友:
如果是一代I5的多半是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