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风扇还在转

楼主(2015-12-01):
技嘉H55M-S2V,主板一块,内存有一个插槽烧坏了,另一个可以用,开机过程:第一次开不开,自动重启,后可以启动,从开机到画面显示时间较长,不影响使用,主要的是关机后风扇依然在转,测量各电压都有,不明所以,请教各位大神,哪里的问题?
希望有图纸的传一份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
有可能是IO引起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有问题呢

网友:
这种情况 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IO BIOS 都看看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没工具、没经验的话给芯片级维修店吧。

搜索了下,不关机的还不少。
http://so.chinafix.com/?kw=H55M-S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