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2 D098 不是822

楼主(2015-12-01):
华硕P5G41T-M LX2代码跑D0 98 96之后 00 不亮机,首先考虑是不是822的问题,但这个主板的图纸实在找不到, 只有老老实实测老压, 发现内存系统总压电压3.3V不正常,一个0V,一个0.8V,断电打了一个阻值,2个也不一样,跑线找到PCI和桥边上这个的272排阻,一边3.3V上拉,换掉打阻正常,上电一路跑码亮机,图上我也圈出来了,可能是通病, 看后随手给点下载分吧,

网友:
路过进来看一下

网友A:
头一次看到272排阻损坏的情况

网友:
这么早来发帖 加分奖励你  跑线辛苦了

网友:
跑线就是大神

网友:
加分留脚印,楼主一大早开门红

网友:
不过内存地代码,首先考虑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华硕的电阻太爱坏了,笔记本也一样

网友:
华硕品牌系列主板我也跑过线,根据经验判断内存插槽SMSCLK和SMSDAT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引脚测试点一般都是经272或822排阻通过3.3V上拉多。

网友:
bios旁边822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看到272排阻损坏的情况

这里272排阻位置推测是在南桥旁边,根据个人跑线经验得知,272排阻损坏在这里表现为内部阻值变大或开路。

网友:
这里272排阻有些华硕品牌板号系列主板是设计在南桥旁边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272排阻位置推测是在南桥旁边,根据个人跑线经验得知,272排阻损坏在这里表现为内部阻值变大或开路。

嗯嗯,我长见识了

网友:
`通病说不上把。。。。没遇到阿

网友:
遇到这种跑乱码的我都是按不过内存修的。

网友C:
272没怎么坏,还是822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272没怎么坏,还是822的多

自己修到过华硕板子就知道,这里272排阻作用也是用于上拉内存系统总线信号工作电压的。

网友:
华硕的电阻就是赚钱的

网友:
好像之前有人发过,这是I2C总线那边的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