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华硕P5VD2-VM SE,win7系统内存只认2.5g,安的是两个2g

楼主(2015-12-01):
为什么我的华硕P5VD2-VM SE,win7,32位系统。内存只认2.5g,安的是两个2gDDR2   800(原先安的是DDR2 667  1G,和DDR2  800  2G都可以识别)是咋回事?朋友们!

网友A:
你第一天接触电脑吗?这个都不知道好意思在【迅维】混?电脑城跑腿的小弟都知道这个

网友:
,换下64位系统,会有惊喜等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天接触电脑吗?这个都不知道好意思在【迅维】混?电脑城跑腿的小弟都知道这个

请问早先安的3g咋又能认3g呢?不是32位系统可以认3.25g吗?请指教,谢谢你!

网友:
第一你的系统是32位的就别想使用4G内存,第二集显的话是会占用一点内存的,不信你换64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天接触电脑吗?这个都不知道好意思在【迅维】混?电脑城跑腿的小弟都知道这个

2楼的兄弟有偏见啊,不知道就不能来迅维吗?谁还不是从小白过来的。说话还是要注意点!

网友:
首先,只要不懂的,欢迎来【迅维】论坛提问,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不可以乱说别人。知道可以回复,别人可以给你加分和支持的。你装个64位的WIN7看看基本可以认到的。

网友C(2016-11-07):
引用 网友B:
2楼的兄弟有偏见啊,不知道就不能来迅维吗?谁还不是从小白过来的。说话还是要注意点!

版主.我已经换了64位的win7系统,显卡是256m的独立显卡.内存还是2.5g,是咋回事,是主板不支持(已经升级过bios)还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我已经换了64位的win7系统,显卡是256m的独立显卡.内存还是2.5g,是咋回事,是主板不支持(已经升级过bi ...

在bios里面看一下内存是几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