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死机 如何解决电脑开机死机的状况

楼主(2015-12-01):
电脑开机死机 如何解决电脑开机死机的状况
  电脑使用时间过长了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比如开机后又自动关机了,开机没几分钟有自动关机了。碰到电脑开机死机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接下来教你如何解决电脑开机死机的问题。

  操作步骤:

  1、温度原因引起的电脑开机死机
  2、操作系统方面引起的电脑开机死机
  3、系统病毒
  4、硬件问题

  检测方法:

  1、bios检测温度:重启电脑,再开机前进入BIOS,在BIOS查看cpu温度是否正常,若正常,在开机时按f8进入安全模式,如果安全模式可以正常的进行操作不出现死机的情况,那么就是系统原因,全盘杀毒即可,若杀不死全盘格式化重装系统。

  2、温度原因引起电脑开机死机

  经常出现开机后电脑开机死机或无故自动重启,其主要原因就是cpu温度或电脑其他部件温度过高引起的。检查一下电脑温度是否正常。主查cpu和显卡方面的温度
  3、操作系统方面原因引起的电脑开机死机

  *严重时开机就死机。*轻微是开机需要等很久才能进行操作。这种问题多出现于电脑小白的童鞋们,有的童鞋会使用一些优化工具,把电脑操作系统一些没用的开机启动项—没用的系统服务给禁掉,之后就不会出现电脑开机死机或需要等很久才能进行操作的情况。

  4、系统中毒

  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很多童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解决方法是在开机时进入安全模式进行全盘杀毒,如果安全模式无法彻底清除病毒的话,只能进入winpe 系统进行全盘格式化,然后在从安装一个纯净版的系统了。

  5、硬件引起的电脑开机死机

  系统硬件方面主要是有硬盘和内纯引起的比较多。拆家机箱,把内纯拔了,把内纯内部檫干净在重新插回去。同时使用mhdd扫描硬盘检查是否存在坏掉。
以上内容便是电脑开机死机,如何解决电脑开机死机的状况,希望可以帮到需要它的童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