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工作站 t1500

楼主(2015-12-01):
dell的工作站换完网卡,mac地址没变还是原来的,刷bios也不变,哪位兄弟碰到这个情况,麻烦指点指点
刷BIOS

网友:
好像旁边有个mac地址储存芯片吧,你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就是,好像听师傅说过

网友:
网卡附近没有 ,但是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8M 一个4M,4M的会不会是mac地址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