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路由器限速设置,路由给接入设备设置限速

楼主(2015-12-01):
搞定路由器限速设置,路由给接入设备设置限速

  相信大多数家庭都已安装了路由器,但有时连接的设备多时,用起来便会吃力,因为网速被耗流量大的软件已经占用,这里我们以磊科路由为例,分享路由器限速设置图解。其他路由也可以此作参考,毕竟操作并没有太大区别。

  1、在IE浏览器网址中输入192.168.1.1或192.168.0.1ok

  2、输入你的用户名及密码

  3、由此进入路由器设置路由器限速设置

路由器限速设置

  点击确定

  4、找到QOS配置菜单,如下

路由器限速设置

  5、启用QOS,病添加相关的规则。(把ip段192.168.1.5-192.168.1.5限制上传速度为100K,下载速度为150K)

路由器限速设置

  这样就可以了,注意如果是ADSL上传带度在50k以内,不要低于10k否者会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ADSL宽带上传资料比较紧张,10M的宽带上传的贷款不会超过100K。

网友A:
学习了,是不是把自己的IP之外的IP地址都限速,就会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是不是把自己的IP之外的IP地址都限速,就会快?

前提是你有管理权限。在局域网中限速主要针对网内下载、看电影什么,以使不影响其它人员上网,对员工的宽带进行合理分配可以有效提高办公效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你有管理权限。在局域网中限速主要针对网内下载、看电影什么,以使不影响其它人员上网,对员工的宽 ...

有没办法非法获取管理权限呢,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办法非法获取管理权限呢, - -

有,需要穷举,你是什么路由,如果是思科、华为的就难了。也有其它办法,不过不建议这么做。毕竟这是不正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需要穷举,你是什么路由,如果是思科、华为的就难了。也有其它办法,不过不建议这么做。毕竟这是不正 ...

好吧,不干非法的事,我是
良好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