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楼主(2015-12-01):
各位大神,求助一下,我的笔记本DELL型号:PP18L   外显花屏  内白屏      是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要加焊显卡啊?我发了照片上来

网友A:
必须要换显卡 加焊没用的

网友:
换显卡吧!加焊能用的住?

网友:
加焊下显卡,桥

网友:
焊显卡,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要不换个改良的显卡也可以

网友:
对的 显卡 跑都跑不了

网友:
拿850轻轻吹一小会 就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的话   就重置

网友:
这还用考虑? 显卡加焊下 不行就换

网友:
先加焊 不行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换显卡 加焊没用的

我换了也没有用呢?

网友:
加焊显卡看下吧,最好是重植球

网友:
   担心 是必须的

    不知楼主搞维修多少年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下显卡试试要是正常显示 一般BGA加焊下就可以了 要是还白屏那就要考虑屏或者屏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必须要换显卡 拿到专业修笔记本去修

网友:
我都是换改良的,这样还好点,要不然用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换显卡 加焊没用的

重植一下先吧,不行换显卡

网友:
是的,的确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风枪吹一吹 确定是不是它 然后换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加焊凑活用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就想分析分析电路图,看看国手们研究的通病,学学技术

网友:
显卡问题 可以加焊试一下运气 加焊要把散热搞好就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先加焊,不行换吧,,

网友:
显卡换了吧

网友:
换了显卡就好了,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