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黑屏有鼠标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01):
电脑开机黑屏有鼠标故障的解决方法

  电脑开机后屏幕一片漆黑,但屏幕中央显示有鼠标指针,而且可移动,电脑开机黑屏有鼠标怎么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采用添加和替代用户的方法解决电脑开机黑屏有鼠标故障,相对重装系统来说,只需要重新添加一些桌面快捷方式即可。结合命令打开用户账户,可快速高效地解决该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解决电脑开机黑屏有鼠标故障的具体操作方法。

  电脑开机黑屏有鼠标故障的解决方法/步骤:

  一、顺利添加新账户

  第一步、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电脑黑屏,自然不易进入“用户账户管理”页面,推荐两种进入方式:

  1. 命令方式快速进入:按Ctrl+Alt+Del或Ctrl+Shift+Esc组合键进入任务管理器,点击“文件”,选择“运行新任务”,如图:

  2.在弹出的新建任务界面,输入命令 control.exe nusrmgr.cpl,如图:

  或者control userpasswords,如图:

  3.弹出“用户账户”管理界面,如图:

  2、在任务管理器中,选择“用户”,选中一个账户,右键点击“管理用户账户”,即可弹出“用户账户”管理界面,如图:

  第二步、添加新用户,更改为管理员类型,登录新用户解决问题。

  选择其他账户管理,点击“在电脑设置中添加新用户”,添加本地账户后,再把新增加的账户“更新账户类型”改为管理员。注销或断开当前黑屏的账户(如上图,断开连接),用新账户登录即可,不再出现黑屏现象,但部分软件的桌面快捷方式丢失,需要找到安装文件路径,重新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

  二、未能顺利添加新用户的情况

  1.按照添加新用户的顺利的情况,在电脑设置中添加新用户时,弹出“没有注册类”窗口,无法添加新用户。此时只需要在任务管理器新建任务中,输入命令 control userpasswords2 (在添加新用户的命令后加个2,如图)

  2.点击“确定”后,弹出“用户账户”界面,如图: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完成用户的添加、删除和账户类型修改(属性->组成员)等操作(见图9)。此时登录新的管理员账户则解决黑屏问题。

  注意:以上介绍解决电脑开机黑屏有鼠标故障的操作方法适合于Win8系统进行,Win7系统操作类同,请严格按以上步骤操作。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晕   可以用软件解决。。。。。我都是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