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200e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5-12-01):
bios刷了好几个故障一样  开机瞬间电压都有了 就是没有集显供电  断开cpu电感不会掉电  板载内存和cpu
没有地方短路 求大神救救  我的电脑打不开点位图  郁闷

网友:
不出电压的电感是pl8002 是集显电压

网友:
没有人吗 。。。。。。。。。。。。。

网友A:
这种板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慢慢查条件吧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慢慢查条件吧

内存波形闪一下就掉电  掉电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波形闪一下就掉电  掉电不重启

不好搞,估计这种都没图纸,全都是板载的,我手上就有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波形闪一下就掉电  掉电不重启

我感觉是不是集显供电的问题啊 电感阻值正常 是不是不出集显供电而掉电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波形闪一下就掉电  掉电不重启

想换个cpu供电芯片 可是没有 哎

网友:
断U供电不掉,近不跑码修,,,,,,

网友:
FORCE_OFF#这个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