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

楼主(2015-12-01):
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

  通常导致SD出现写保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有人为的因素,也有硬件本身的问题。那么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呢?针对此类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采取逐个排查的方式,一步步确定产生问题的根源。下面分享几招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的方法。

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的解决办法:

  步骤1、关于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的问题,可以利用磁盘修复程序对SD卡进行修复操作。打开我的电脑,找到SD卡的盘符并在其上右击,选择”属性”-“工具”,点击“开始查错”,在弹出的“检查磁盘”对话框中同时选中“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和“扫描并尝试恢复坏扇区”两项,点击“开始”执行修复操作。完成修复操作后,对SD卡进行一次格式化操作。

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图一)

  步骤2、转接卡上有一个“Lock”开关,在对SD卡执行写操作之前,确保该保护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图二)

  步骤3、检查读卡器是否存在硬件故障。有的读卡器由于出厂时系统自己写了保护,只能针对特定品牌型号的卡使用。解决的办法是采用硬件代替法,用另一读卡器来做测试,如果新换的读卡器能够正常读写SD卡中的数据,说明是读卡器坏了,换个读卡器就可以了。

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图三)

  步骤4、重新插拔连接SD卡、读卡器及与电脑之间的连接接口,确定各部件之间正确连接,防止因接触不良导致的数据读写失败。

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图四)

  步骤5、存储卡由于长时间插拔,导致了金属接触片,有氧化或磨损的现象,遇到这情况就用解决内存条的办法对付,找一个橡皮擦,在金属片上来回的擦几遍,一般没有大的破损都可以解决。

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图五)

  步骤6、如果上述的方法都无法解决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的问题,那么就采用下面的方法:利用SD卡修复工具对SD卡进行一下修复。sd卡修复工具是一款比好用的SD卡格式化工具,能够格式化SD存储卡,使用遵照SD存储卡规格来格式化,并提供对SD存储卡的更快和容易的操作方式。SD卡修复工具安装完成后,首先将SD卡插入USB接口,然后运行程序,选择要修复的SD卡,点击“修复”即可。

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图六)

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图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