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这么大字体的启动界面吗?都不用戴花镜了。

楼主(2015-12-01):
一块华硕g41,开机启动时,字体超级大,但是进系统后一切正常,桥有些热但在承受范围内。
开机logo还行

看出来字体大了吗

还这么大

没啥影响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这板子

网友:
楼主贴上标签:“真正老年机,独家专属”

网友:
呵呵,,这板子型号应该蛮老的了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正常

网友:
高科技 第一看见

网友:
是显示屏小了吧

网友:
这个无所谓的 不妨碍使用

网友:
字体大不算事 吧

网友:
大吗?不是很觉得!

网友A:
进系统字体不会变大吗。有碰到过这种的在dos下字体很大。系统里面也是很大。还有就是集成显卡会抖的。谁修过这样的通病。。。。

网友:
是本来就这么大,还是出故障了才这么大??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是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应该算是正常吧

网友:
感觉画面都有些不对了

网友:
本来就这么大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字体不会变大吗。有碰到过这种的在dos下字体很大。系统里面也是很大。还有就是集成显卡会抖的。谁修 ...

怎么修的?这台电脑后来证实进系统不稳定

网友:
修过昂达H61也是这个故障,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
这板子型号应该蛮老的了

网友:
华硕g41办公看电影完全够了,相当稳定,我觉得比h61的强,h61动不动就烧板烧cpu,加个固态就更吊了!

网友:
进系统正常的话就不用管它了吧

网友:
显示器分辨率不对把

网友:
没看出有啥异样 开机LOGO本来就是那样

网友:
是不是楼主显示器太小了??

网友:
还好啊, 一切正常啊

网友:
要不是BIOS就是南桥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这样滴吧,

网友:
进系统正常客服着用

网友:
貌似华硕专利,G31G41才有刷BIOS没用,容易蓝屏,换GB南桥好的。

网友:
也不怎么老的吧,二代和三代内存都可以上的,我前天刚修了个,电压正常不跑马,时钟有,换南桥OK

网友:
确实没见过这么大DOS下的字

网友:
这样还好吧,我这边的小显示器经常比较大!

网友:
华硕越来越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