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智能插座制作教程

楼主(2015-12-01):
DIY智能插座制作教程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上班的时候就可以遥控热水器、电饭锅、空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超有用的DIY智能插座制作方法,让我们一起动起手来吧!!!

  DIY智能插座的配件:

  ①插座开关 1个
  ②220v降压模块 1块
  ③继电器 1
  ④控制板 1
  ⑤nrf24l01无线收发 1
  ⑥包面线/杜邦线
  ⑦接线端
  ⑧万能板
  ⑨稳压3.3v
  ⑩溶胶棒

  第一步:硬件(配件连接)

  一、拆装插座焊接

  1.用螺丝刀拆开一转二插座,可以看到插座内部,用溶胶棒绝缘,用焊锡焊接。

  2.红色线一般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黄色是地线。拆除一边插孔,节省插座的空间,拆下对应的红线、黄线、指示灯,不要丢掉,之后我们要用来焊接。拆下的螺丝要放好,不要丢失了。

  3.我们需要二根红线,1:接到220V降压。2:连到继电器,剪下长的红线,等下要把它焊接上去。

  4.220V降压用来供电、继电器用来控制220v电路的开和关。上红下蓝接到220v降模块、上红下红接到继电器。拆下来多余了根黄线,用溶胶把爆露有金属的地方掩盖,有可能短路暴露的地方,都用溶胶做好保护,以免线太多造成短路。

网友:

  二、继电器和220V降压模块

  1.我们接下来要连上继电器。继电器一般有三个插孔,上到下是常闭、公共、常开,另一边是5V供电,输入开关信号。

  2.下红线接到常开,上红线接到公共,这样就可以控制开和关了。

  3.再来接上220V降压模块,接线很简单,接上红线和蓝线就可以,就能供5V的电压使用了,有了它就可以不用电池了。

  4.插座部份,我们还要焊接二根面包板线,智能插座除了能手机控制外,还应该能用手动控制,插座上的按钮,不能自动弹回,每次手动开或关时,一定记得弹回来。

  三、nrf24l01无线与arduino pro控制板

  黑色和蓝色无线模块功能上没有什么区别,接线还是一样的,都要使用3.3V供电,否则容易烧坏。为了防止短路,使用到杜邦线(两头都是母端口),减少面包线的使用。

  按接线图,连线到控制板,要留着VCC和GND,下一步再连到v3.3。

网友:
创意无限啊  但是改了会安全吗

网友:
DIY智能插座制作教

  四、小万能板作用

  1.小万能板(代替面包板)绿色部分是下拉电阻,起到正确输出高电位的作用;蓝色是供电接口,左边是正级,右边是负级;因为多个配件需要供电,我们用万能板焊接好正负级。

 2.控制板的VCC连接到小万能板的正级,控制板的GND连接到小万能板的负级,然后再接上端头,方便接线,插入面包线,准备连线稳压3.3V,稳压3.3v能将5v降到稳定的3.3v,将小万能板的正负级连到稳压3.3vVIN的正负极,稳压3.3v的VOUT连线到无级模块的VCC和GND。

  五、其它线路和下拉电阻

  1.控制板无线模块连接几个小连线,把控制板的RAW和GND连上杜邦线;控制板的D4和D5也连上杜邦线。如图:

  2.D4是插座上的开关,用来接收手动开关信号。(注意绿色的框,D4连到小万能板电阻的一端)

  3.电阻的另一端用面包线连到负线,形成的下拉电阻,最后再插上两条正负线(用来给继电器供电)。

网友:

  六、控制板模块和插座模块组合

  1.把控制板无线部份连接到插座上,首先把控制板的RAW连到220v降压正极,把控制板的GND连到220v降压负极,将手动开关一端插到下拉电阻的插孔,如图:

  2.把手动开关另一端插到正级,控制板的D5接到继电器的IN端,小万能板的正极线连到继电器正级,负极线连到继电器负级,如图:

  第二步、软件(连接电脑刷固件)

  1.控制板连入电脑固件下载,打开arduino软件后,选择Tools下的Serial Port中的COMX,COMX就是在电脑设置管理器里的COM数字,如图:

  2.选择Tools中的Board,然后再选择arduino Pro or Pro Mini(5v,16M)w/ATmega328,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固件源码,刷固件点击File,Examples,znck007,chazuo,如图:

  3.最大化后,就可以看到源代码,(如果了解编程还可以自己改动),最后点击右箭头(红色框里),开始下载刷新,当绿色的进度条完成,并有Done uploading.说明成功。如图:

  第三步、包装(使用产品)

  整理一下内部的线,由于线很多,在整理时要小心,防止线头脱落,或插到其它地方造成短路,合上面板,智能插座就做好了

  智能插座做好了,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不妨一起做个吧!

网友:
胶枪应该用个好点的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