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305一体机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5-12-01):
今天一大早来到店里就接了一台HP的 一体机,来的时候说不开机让我看下。插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直接0.90A,果断我就去测了下PCI复位信号3.3V正常。难道北桥坏了?AMD的机器桥爱坏吗。当时也没耐心去测别的直接拿风枪去胶,在开机电流还是一样啊。我X。然后重新整理下思路还是挨个测电压把 内存 显卡 CPU 咦没有CPU供电,看下型号是L6717没有芯片啊。搜了下也没有此机器图纸这怎么办。只好正了一份L6717的图纸做比较吧。挨个测了下发现第42脚对地短路 果断拆了L6717发现还是短路,看着这个引脚还连着一个小的贴片电容果断换个,再次试机果断OK! 大哥们给小弟加点分,每次下载都充RMB

网友:
楼主秒杀啊 赞赞 下次遇到的话我也可以秒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细心些 好处多

网友:
这一款我也修了3台,貌似挺容易坏的.

网友:
修好一台 北桥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都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现在短路很多都是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现在机器都是 先用风枪简单干下  不好再查

网友:
这个机子遇到好几台 那次查论坛还没有 闲这没事逛 经发现这个机子!!  多谢楼主!!

网友:
不错啊,也可以算是秒杀了。多谢分享

网友:
维修还德细心呀

网友:
精华啊,但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
没有测试电压直接吹桥 也是醉了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CPU 供电不好修啊

网友:
有时候找不到图纸,就找芯片的PDF也是一种好思路

网友:
亮机的图片都有 为什么不把BIOS备份上传一下呢

网友:
这机子那么好修啊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块,问题是有进修可以亮机,有时候亮不了的,什么都换了,都还是不行,

网友:
坐等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咋不备份个BIOS传在上面呢

网友:
请问一下,大师你怎么想到测那个引脚的,那个好像是检测吧

网友:
哎芯片躺着也中枪 呵呵 不过没有办法 为了判断 故障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