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逼的HP1000各种问题维修----中途进入误区

楼主(2015-12-01):
前天修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417-1-1.html 后有修了一块HP1000的,不过昨天晚上才搞好,很多图片都没有拍。今天正好有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苦逼的维修过程。
首先,外观

掉件还真多,网卡,声卡,待机芯片,EC,还有电阻电容····
补件完了后,再测一遍各大电感阻值(包括线性),比较放心了。
上电
不触发,线性有了,PWM也有,把桥的条件已经查完,没有RSMRST#,SB_PWRBTN#

无意中,测到3,5V上管的D级,19V多???不对啊,我可调电压明明就是20V啊!!!公共点

(ACDRV:20V多一点点)

虽然我分不清楚是N沟道还是P沟道,但是我知道 箭头向内,4脚必须大于123脚才会导通,而且Q6010,Q6011电流走向不一样,体二极管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猜测)

凭感觉Q6010,有问题,管他呢,有料板,怕个毛,大不了重新上,就当练习风枪
果真,换了就好了。
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将C6019,C6031换掉,因为我想的是,如果电容被击穿,那么也有可能被拉低,而且电容比较黑了,特别是C6031---------各位看官,你们说呢???
好,激动地时刻到了,
上电,触发,电流0.05掉了。好,上U,触发,电流0.78
上跑码卡内存

循环跑码掉电。
每次跑到7C都不过,掉电,然后又跑7C,又掉电。这种情况各位想到了什么??BIOS,对吧。我也是。刷BIOS后不跑码,电流0.52,不上内存也是一样,继续刷,连刷4个,还是一样。行,算你狠,我查条件去(本来想拆料板的BIOS的,但是,有人比我快,已经拆掉了)。
悲剧就开始了:
电流0.52,查个大电感电,除显卡和集显外,全部出来。当时就想,集显一般是跑码才出来的,现在没有独显供电,先修独显(没有短路)。
查条件,

桥发出来的,但是最后一张没有看懂,(还有好几张,就不上传了)
然后又查到

gpu 1.8v 有
gpu 1.5v 没有
然后我就把时间都花在了这个 gpu1.5v 上面。现在想,都是泪啊
各位看官是否看清楚 GPU 1.5V的Q13 没错,控制级目前是低电平(因为它还是开启显卡供电的信号)。我居然没有到,居然跑去查15V,跑线,还在纠结为什么GPU 1.8V有,GPU 1.5V没有。失败
其中,重新植过显卡-----效果依然
换了桥,还是一样。
都没有掉点

静下来,抽支烟····慢慢屡屡,有点复杂。。。。
显卡开启信号它始终是桥发出来的,桥在什么情况下会发出来呢??
基本条件满足
而且触发后要读到BIOS
-----------------------------------------查
基本条件查完,正常
触发,示波器抓波(当时,没有拍图片)
5,6脚闪一下就完了(不是应该一直都闪吗??)
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居然测BIOS芯片的阻值,而且还测到了,8脚阻值很低(具体多少,我忘记了,反正和别的板子比,太低了),心想,不会是桥挂了吧。打开图纸,找BIOS
8脚不是PWM的3V吗??难道3V有问题,测一下 3V阻值,很低啊,好像只有20左右,断开链接
后级短路。*,这TMD连的地方太多了,当时已经心灰意冷,准备放弃。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烧鸡大法伺候····居然烧不出来。电流已经最大,电压固定在0.04,手动调不上去。算了,放弃吧,电源线拔掉,我居然拿起了表笔,算了,既然拿起来,就测下阻值。策底为零。板子放起来。吃饭去。阻值为什么会为0,肯定有地方不良,想到的肯定是EC。吃完饭回来,EC,拿掉,阻值还是为0,那地方可就多了(3V的转换电压没有问题)。烧也烧不出来···烧?我在哪里烧的呢???
二极管???图上居然找不到。
管他呢,吹掉····果然,吹掉阻值80多(这个机子阻值很低,5V 阻值120多),上电,嗯17,A1,哈哈,终于过7C了

来张测试图

没有拍到板子,
不过不要紧
拍张换了桥,显卡的全图

其实还有很多都没有写,这块板子是我修的最长,最难,最绕的。
收获良多
最主要还是要细心

网友A:
修的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有图有真相

谢谢,向你看齐

网友B:
楼主这个机器修得不容易

网友:
吾有旧友屌似汝,如今坟头草丈五。坟里木棺骨已无,劝君莫学吾故友。免得到时骨难全,见君犹见吾故友。痛兮,痛兮!

网友:
看的好崎岖啊  真有毅力。。要是我早放弃了  V5

网友C:
希望LZ
继续  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LZ
继续  发帖

加分吧
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的动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机器修得不容易

不是不容易,是真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明确的  佩服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不容易,是真不容易啊

呵呵  一般严重很了的 都是选着换版  耗时太多划不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一般严重很了的 都是选着换版  耗时太多划不来

我们这就是换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就是换板的

那有搞头 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胆大心细,维修奥义。。。。。。。。楼主厉害~

网友:
这机器可真难修啊

网友E:
鼓励一下,已经给你加分了,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鼓励一下,已经给你加分了,请查收

谢谢,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网友:
能修好机的方法就是好方法,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鼓励一下,已经给你加分了,请查收

不用客气,继续努力,以后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F:
看的有点累 直接加分鼓励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的有点累 直接加分鼓励楼主~

谢谢,确实比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的有点累 直接加分鼓励楼主~

弄竹=   = 你消声灭迹干嘛去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够累 不过有所值 加分鼓励  有贴有分回复讨论学习 良性循环 加油

网友:
这应该属于芯片级维修了

网友:
这诊断卡不错,我想问问哪买的。

网友:
鼓励发帖 继续努力

网友:
谢谢,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G:
看了两次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两次没看懂

反正就是维修过程崎岖,复杂,最后只是一个小问题

网友:
幸苦了,你也不容易,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不错啊,都这样了还能修好,高手啊!

网友(2017-08-21):
lz这个修的有说服力。有图有维修过程。表达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