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68t-mlev2主板不显示触发跑码d3 ee错误。

楼主(2015-12-01):
华硕 m4n68t-mlev2主板不显示触发跑码d3 ee看过论坛这样的帖子,求大神介绍内存短线地点。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8087-1-1.html

网友A:
是不是那个问题不好说,位置在内存曹下方的点解电容下边,你掀掉电容看就看到了

网友:
大神知不知道内存槽点位开始脚是那个,数的方向??

网友:
论坛好多都是短线缺少3,3v电压,216脚,想检验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问题不好说,位置在内存曹下方的点解电容下边,你掀掉电容看就看到了

大神知不知道内存槽点位开始脚是那个,数的方向??论坛好多都是短线缺少3,3v电压,216脚,想检验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知不知道内存槽点位开始脚是那个,数的方向??论坛好多都是短线缺少3,3v电压,216脚,想检验下看 ...

一脚0.75V,240脚3.3V 这样236脚能找到了吧

网友:
直接从3.3v 飞一根线到SP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脚0.75V,240脚3.3V 这样236脚能找到了吧

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问题不好说,位置在内存曹下方的点解电容下边,你掀掉电容看就看到了

你说的这个问题有碰到过 电容下面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问题有碰到过 电容下面断线

谢谢,飞线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飞线完美解决。

不客气 能解决就好

网友:
内存槽上有标注啊 你跟着数就对了

网友:
那问下  240脚是3.3V吗

网友:
档D3故障常见的确实为VCC303VSPD电压引起,为板背此供电信号烧断线了。

网友:
不过内存  记得这个主板应该是SPD断线。。。

网友:
我今天有块板子也是这样,飞过线后还是不行,把线拆了又好了……郁闷中

网友(2016-01-12):
我的ee  不过内存  3。3在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