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571G 板号LA-7912P

楼主(2015-12-01):
客户自己清灰不亮了,上电0.8不动了,后来发现声卡短路坏了,拆了上电0.6几还是不动,测量供电复位全部正常,手上没有示波器,信号查不了,bios刷了几个一样.图纸找了板号一样的有些芯片不一样,附上求大神分析。

网友:
0.6 就换南桥啊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碁E1-571G 板号LA-7912P

宏碁E1-571G 板号LA-7912P

Acer-宏基Q5WV1- LA-7912P.pdf

网友:
这个就不好整了,图纸论坛有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把线打断了

网友:
仔细看下有没有那里掉件

网友:
声卡坏打下周边的供电有无短路,还有到桥的控制与数据通道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B:
你可以测一下 声卡连接南桥的数据线看一下没有短路的 ,或者阻值偏低的 ,0.8的一般很多都是桥出问题了 造成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测一下 声卡连接南桥的数据线看一下没有短路的 ,或者阻值偏低的 ,0.8的一般很多都是桥出问题了 造 ...

打阻值了,偏低,HM77的桥手里没有,订货了,到了公布答案

网友:
客户 清灰一般都是把显卡压破了  或者附近掉件  还有CPU附近  这个经常遇见

网友C:
感觉换南桥   然并卵

网友:
换桥好了,HM77 谢谢大家

网友:
换了OK 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换南桥   然并卵

换了OK了   不是然并卵

网友:
换桥好了.谢谢大家.HM77

网友:
这分应该给4楼了

网友:
测下cpu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最后还是换的南桥啊

网友:
0.6  要吗少电压 要吗 外围电路 短路      楼主还是先查外围电路吧

网友:
真有钱,100快钱买个图纸

网友:
清灰一下南桥就挂了太有意思有吧!

网友:
修好了,没分了

网友:
除尘不显示,换南桥能好吗?应该是虚焊吧,怎么不直接假焊呢

网友:
因为声卡坏了,所以个人认为是SB的故障

网友:
掉了件吧 仔细看看板子上

网友:
声卡短路了 网卡有没有短路 3v有5v有没有问题 南桥有可能被烧

网友:
既然已有正确答案,为什么还是未解决啊!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我修过的。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换个CPU看看还有内存

网友:
人家告诉你了,分怎么不给他呢????

网友:
去 论坛搜搜有没有相似的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桥烂的很多,0.8A不过,在三期实习时黄帮主也是有一块这个板,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换桥好的!

网友:
怎么给分啊,分都扣过了啊.怎么不发

网友:
100块发了,发的时候还没改版。4楼大赚啊

网友:
所有外设全部拔掉 测各点电压看吧

网友:
lz 沾光了啊

网友:
一起把桥给烧了,

网友:
看了,有经济

网友:
换桥好,换了就排除桥了

网友:
清灰导致南桥烧,这悲剧了。多亏是客户自己搞得,否则就赔钱喽。常在河边走,小心别湿鞋。另外问一下大家这HM77的值锡球有啥绝招吗

网友:
手里有块板 AMD双桥的,声卡烧坏了,拆掉声卡还不显,准备换桥看看。

网友:
清个灰  结果吧桥烧了  你还是多牛的

网友:
清灰把桥清坏了 郁闷

网友:
换PCH试一下阿

网友:
hay qa co gang phat huy ban oi

网友:
桥问题嘛?

网友:
没有示器波,不行,刷bios不是万能的

网友:
有可能还在BIOS,那.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两片一样的,板,对换BIOS就不亮的.就是ACER,好像与这型号很接近.

网友:
根据图纸时序

网友:
在装上声卡呢

网友:
谁这么技术好,上来就换南桥,高手呀

网友:
现在的南桥很容易坏哦

网友D(2015-12-31):
*脏话* 这样也算   我也知道是南桥问题啊    给我也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脏话* 这样也算   我也知道是南桥问题啊    给我也加点分。。。

你可以写实例出来

网友:
兄弟··先观察观察

网友:
又肯能桥也烧了  仔细观察主板又明显问题吗 一般都是不小心搞的

网友:
换桥就好了

网友:
0.6很有可能还有部分供电没出来完

网友E:
刷个bios看看我的也是跳到0.8 刷了就ok了
::荣耀
南桥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bios看看我的也是跳到0.8 刷了就ok了
南桥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