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1V笔记本独立显卡。。。。。

楼主(2015-12-01):
昨天维修一块华硕N81V笔记本主板不开机,修好后本来亮机的,重启后就掉电,拔掉显卡板载没事,哪位大大指点下

网友:
放电试试啊

网友:
先前修的是独立显卡那一块吗

网友: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啊

网友:
我想问下你原来是修哪里修亮机的?

网友:
刷BIOS 看下

网友:
掉电,电流到多少掉

网友:
干下显卡试试

网友:
那就是板载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显卡板试试。

网友:
显卡板上面有显卡供电的PWM电路,你插上显卡板,测上电瞬间的工作波形,看看是不是显卡供电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