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

楼主(2015-12-01):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

  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家用电脑安装宽带后,任务栏上的“本地连接”图标有一个黄色的叹号。查看状态:“受限制或无连接”,点“修复”却无法修复,显示无法获取IP地址,获得私网地址!但ADSL又可以登录,可以访问网站。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呢?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的原因:

  ADSL虚拟拨号上网基于PPPoE,它等于在你的机器和ADSL局端之间建立了一条用于拨号的虚电路,因此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不影响这条虚电路的正常使用(当然,虚电路运行于实电路之上,你的网卡、ADSL Modem以及局端的ADSL接入设备必须先建立起物理连接,才能让这条虚电路正常工作,只不过物理连接中的本地连接在软件系统上不必分配相应的IP地址)。一般2台计算机组成小的局域网的时候,这现象基本不可能出现。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的方法与步骤:

方法一:

  步骤1.首先检查你的电脑网线有没有插好,两个指示灯亮否,是不是插得不牢,重新拔下来再插上去,如果是水晶头上的卡位断了,我就建议你重新“啤”一个或换条新网线。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图一)

  步骤2.检查猫(modem)和路由器上的网线和电话线有没有插牢,是不是也是松动的,各个线都拔下来又重新插上去,跟第一步一样,如果线有问题就更换。

  步骤3.检查猫(modem)或路由器的状态指示灯,在上面的就是猫(modem),我们看,正常的是三个指示灯亮的,第一个Power这个就是电源指示灯,第二个DSL就是输出的网线,第四个就是接入的那条电话线,哪个不亮的你就检查哪个。(说明下,如果猫直接接入电脑的,那就是internet灯亮,我这个是接入路由器的,所以是DSL灯亮)。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图二)

  步骤4.如果也有连接路由器的,那就检查路由器的指示灯,如图所示(以具体为准),第一个灯是系统灯,如果这个灯一闪一闪的就是正常的,中间的几个(电脑图形)就是网线接口指示灯,看你连接的那个口亮的就是正常的,后面的那个地球的就是上网状态,这个灯亮的就说明话上网是可以的。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图三)

  步骤5.如果你检查以上的都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线没问题,指示灯也没问题,那根据我的经验,那就要拔猫或路由器的电源了,拔了电源重新插上,相当于重启。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图四)

  步骤6.如果你操作了以上的办法都不行,那就要检查电脑的问题了,看下电脑的IP是不是改了,我们一般用的都是自动获取ip地址的,WIN7查看IP方法: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右键点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双击“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IP)”-都选为“自动获取”即可。

  XP查看IP方法:右键点击“网络邻居”选择“属性”-右键点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双击“Internet 协议(TCP/IP)”-如图所示,两个都选择自动的,然后点击确定。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图五)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图六)

  步骤7.如果现在都还是上不了,那就检查下是不是电信故障,一个办法就是试下你家里的电话能否正常使用,如果没有安装电话的,那就致电你的网络供应商,问下是不是线路故障。

方法二:

  一,从新启动交换机和电脑,让他们从新自动分配IP。

  二,把网卡的工作模式调到: 10M(100M)半双工的工作模式下。

  打开受限的“本地连接”

  A:点击“本地连接”属性

  B:点击“Internet协议(TCP/IP)”,再点击“属性”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图七)

  C:在“常规”中点击“使用下面的IP地址”,并填写“IP地址”和“子网掩码”数据,填写“首选dns服务器”的地址数据

  D:点击“高级”

  E:在“DNS”项中添加一个地址,在“WINS”项中添加一个地址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图八)

  F:确定--确定--关闭--OK

  如果要在未安装 Windows XP SP2 的情况下修复 Winsock,请删除损坏的注册表项,然后重新安装 TCP/IP 协议。

  第1步:删除损坏的注册表项

  警告:如果使用注册表编辑器或其他方法错误地修改了注册表,有可能会导致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才能解决。Microsoft 不能保证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修改注册表需要您自担风险。

  1. 单击“开始”,然后单击“运行”。

  2. 在“打开”框中,键入“regedit”,然后单击“确定”。

  3. 在注册表编辑器中,找到以下注册表项,右键单击每一项,然后单击“删除”: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insock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insock2

  4. 当提示您确认删除时,单击“是”。

  注意:删除 Winsock 注册表项后请重新启动计算机。这样做可以让 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为这两个注册表项创建新的 shell 条目。如果在删除 Winsock 注册表项后未重新启动计算机,则下一步将无法正常进行。

  第2步:安装 TCP/IP

  1. 右键单击网络连接,然后单击“属性”。

  2. 单击“安装”。

  3. 单击“协议”,然后单击“添加”。

  4. 单击“从磁盘安装”。

  5. 键入 C:Windowsinf,然后单击“确定”。

  6. 在可用协议列表中,单击“Internet 协议 (TCP/IP)”,然后单击“确定”。

  7. 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是WINXP SP2,则如下解决:请在命令提示符处键入 netsh winsock reset,然后按 Enter。运行此命令后请重新启动计算机。(winxp sp2)

方法三:

  有时会遇到“本地连接”受限制的情况,其表现为在系统托盘的网络连接图标上显示了一个黄色叹号标识。并且会提示连接受限制。在出现此类问题时,有很多方法,根据产生的原因采取不同的一种或几种方法解决:

  一、手动设置IP:方法是打开“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找到当前的本地连接,右击它,选“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中双击“Internet协议 (TCP/IP)”,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在“IP地址”中填写“192.168.0.1”,在“子网掩码”中填写“255.255.255.0”,其他不用填写,然后点“确定”即可解决该问题。(如果当前计算机加入工作组或域,就要根据情况而设置)。

  用指定IP的方法解决,但是用这种方法有时也无法解决问题(表现为“连接限制”的提示会消失,本地连接正常,但是不能上网)。

  二、设置网卡:

  1、把网卡禁用一下,再启用。

  2、将机箱电源拔掉,机箱的那头,还有小猫或陆游器的电源.全部关闭断电并拔出电源线,然后把机箱打开,把网卡拔出,然后按原来位置插好!将机箱安装好,装上电源,连接好网络线!其余的线都连好,启动电脑!进入XP故障排除!

  三、关闭防火墙。

  四、本地连接属性中有一选项为“在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时不要通知我”在它的前面打上勾。

  五、命令提示符(运行cmd)处键入 netsh winsock reset,然后按 Enter。运行此命令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六、在“网络连接”中,用鼠标右键单击“本地连接”,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而后在弹出对话框中查看“常规”标签页中的“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列表,去除其中默认的“Internet协议”对话框中的对号。确认操作后,网络连接受限的提示就会消失,此时看看是否能够上网。如果还是无法上网,则再次调出“本地连接 属性”对话框,在“常规”标签页中点击“按钮”按钮,弹出“选项网络组件类型”对话框,在其中的列表中选择“协议”,再点击“添加”按钮,弹出“选择网络协议”对话框,选择“厂商”为“Microsoft”,“网络协议”为“Microsoft TCP/IP版本6”,逐层确认操作后,即可解决问题。

  七、新建一个连接,IP取自动。

网友:
只要能上网, 这些不用管啦

网友:
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几个地方说的挺对。

网友(2016-03-20):
不是网络断了  就是Winsock 问题

网友:
有些宾馆里面路由器配置有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宾馆路由器配置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