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不开机,定在200毫安,是哪里出问题了,求解!!

楼主(2015-12-01):
小米3,不开机,定在200毫安,是哪里出问题了,求解!!

网友:
表示没有修过手机主板

网友:
刚看了一下资料   有三个重点。维修好率达百分这90   升压,电容 二极管,灯控,,,就这几个最好拆机换,直接ok

网友:
会不会是字裤

网友:
个人认为是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