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无法共享

楼主(2015-12-01):
打印机无法共享

  在日常办公中,打印机无法共享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如果遇到打印机无法共享的故障,按以下顺序去排查,基本都能排除故障。

  1,首先确定连接打印机的主机电脑是开启状态,并且已经连接局域网。如果有问题先排除电脑及网络故障。

  2,其次检查连接线,及电脑驱动问题。如果有问题更换数据线,及重装驱动,

  3,以上两点都没问题在客户端主机上尝试再次添加一遍打印机。具体方法 点击查看 此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778-1-1.html

  以上方法都试过,还是打印机无法共享,若显示“GHUST用户被禁用”之类的话,需要启动GUEST帐户,操作方法如下:

  进入控制面板,点击 “管理工具”,选“计算机管理”,选左侧的“本地用户和组”,双击用户里的“guest"属性,将属性里的“用户不能更改密码”和“帐户已停用”勾掉,点确定。如下图,GUEST帐户就启用了。

  (注意事项:启用Guest和本地安全策略都是在连接打印机的电脑主机上操作,不是在客户端电脑主机上操作)

打印机无法共享(图一)

  如果在添加过程中,看不到共享打印机或是无法浏览打印服务器,则表示当前工作站的权限不够。那么只需要在电脑主机上打开“设置”--“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 ,在“本地安全设置”的“用户权利指派”中,从右边找到“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把Guest和其他账户删除,确定就可以了。

打印机无法共享(图二)

打印机无法共享(图三)

打印机无法共享(图四)

打印机无法共享(图五)

打印机无法共享(图六)

  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本地策略---安全选项- 禁用 “使用空密码账户只允许控制台登陆”

打印机无法共享(图七)

打印机无法共享(图八)

  以上方法操作后,检查连接打印机的电脑主机与客户端电脑主机的,杀毒软件是否阻止了打印,最后可以将打印机所连接的电脑主机系统重新安装一次,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网线或路由交换机出了问题,局域网中断,导致不能正常打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好东西,上次遇到不知道怎么弄  只能一个一个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