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5-12-01):
显示器维修

原作者:新人求罩

  开机亮几秒钟暗屏,拆开显示器高压板烧糊?显示器灯管插口烧糊以及烧黑,伴随着刺鼻的放射性的气味和次次的声响。多为灯管打火或烧断 !

  更换灯管解决了

  【主人公】论坛ID: 新人求罩   QQ896657136

网友A:
高压板和灯管一起都坏了,就直接改LED比换灯管省事.

网友:
版主你应该发点有技术含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和灯管一起都坏了,就直接改LED比换灯管省事.

怎么直接改LED。

网友A:
用LED套件改,现在便宜的才十几元一套 我几年前改的时候最便宜的也要四十多元一套

网友B:
版主,你是换的电源板还是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LED套件改,现在便宜的才十几元一套 我几年前改的时候最便宜的也要四十多元一套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这是什么帖子,还是版主发的,我没看错吧

网友:
灯管打火,严重点的会把接口和变压器烧坏,这问题也好修,10几分钟的事,再加上灯管的几元钱成本 ,比换灯条套装划得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帖子,还是版主发的,我没看错吧

版主代发,是征文活动,帖子上有原作者,是新人求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代发,是征文活动,帖子上有原作者,是新人求罩

原来如此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一起都坏

网友:
灯管坏的典型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是换的电源板还是修的?

不是换的灯管嘛这帖子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风神一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是换的电源板还是修的?

我看到说板子烧糊,没仔细看他后面还有个问号。

网友:
一起换最好了

网友:
很少逛显示器板块    换灯管的就算了吧

网友:
今年接到换灯管的很少 想问下你们现在换灯管的话是跟以前一样焊接1-2根根管上去替换损坏的 还是买一套成品的带支架的灯管 ?

网友:
版主也来放水了!!

网友:
都公元2015年了还有这样的大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