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home键失灵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12-01):
苹果home键失灵的解决办法

  日常使用iphone苹果手机过程中是否会遇到苹果home键失灵,时好时坏,有时候彻底不能使用。苹果home键失灵怎么办?给大家说说苹果home键失灵的解决办法。

  大家日常使用iPhone过程中是否会遇到home键的以下几点:

  1、苹果home键失灵(时好时坏、彻底不能使用)

  2、看到别人的iPhone5HOME键竟然是iPhone5S的造型。

  3、自己的iPhoneHOME键磨损(外观);是否更换一个全新的?

  首先,我们来看下拆机需要的工具:

  1.工具:5星改锥,十字改锥,吸盘,扁平的撬刀(迅维淘宝店有销售)

苹果home键失灵 图一

  2.先教大家拆下iPhone机型的配件的步骤:

  说明:iPhone5S在拆取屏幕的过程中有要注意的指纹排线部分,以下步骤会说明,其它机型 iPhone5、iPhone5C、iPhone6、iPhone6P则不用担心。

  第一步:先用5星螺丝刀拆下掉iPhone5S的底部螺丝如图:

苹果home键失灵 图二

  第二步:用吸盘贴在屏幕上方靠近HOME键处按压,保证能吸紧屏幕;用力向上拉起,幅度部要太大;拉开后再用塑料撬刀从底部缝隙出划开;如图:

苹果home键失灵 图三

  第三步:撬开后如果是iPhone5S要注意底部的指纹排线连接,不能把屏幕和壳总成分开角度太大,否则,容易引起把指纹排线拉断(其它机型如iPhone5、iPhone5C、iPhone6、iPhone6S不用考虑)。如下图正确的角度:

苹果home键失灵 图四

  第四步:屏幕拉起后用塑料撬刀把壳总成处的指纹铁皮取下,再取下排线,如图:

苹果home键失灵 图五

  第五步:然后,屏幕向上掀起拆除掉压屏幕排线的螺丝钉如图:

苹果home键失灵 图六

  十字螺丝刀取下螺丝后,拿下压屏幕排线铁皮后如下图:

苹果home键失灵 图七

  第六步:排线取下后即可拿下屏幕总成部分;如下图:

苹果home键失灵 图八

  第七步:找到底部的指纹键;可以看到是用铁皮固定的两颗螺丝,用十字螺丝刀取下即可:

苹果home键失灵 图九

  第八步:拆下螺丝后即可用塑胶撬刀取下HOME指纹键如图:

苹果home键失灵 图十

  如上图,

  如果是iPhone5代,则是同样的拆法,并且第三步iPhone5因为无指纹排线的问题故不用担心,此时如果是你的iPhone5的HOME键损坏,磨损外观,通过以上的方法,更换即可。

  如果你想把你的iPhone5的HOME键改成如iPhone5S一样的金属HOME键,只需按上述步骤拆下,然后购买一个指纹圈(市场一般2元钱左右)更换即可。

  如果是HOME键失灵:用上述步骤拆下后,用530清洗剂或酒精喷洒少量清洗即可。如果故障依旧可能需要更换,更换后故障如依旧,则要找专业维修人员来处理(必要时求助迅维网www.chinafix.com)。

  本帖由迅维李向中老师提供:http://www.chinafix.com/?999898

  home键失灵怎么办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2553-1.html
  手机home键失灵怎么办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9850-1.html

网友:
如此详细的帖子真是难得

网友:
这个资料 普遍 有

网友:
5S的指纹和CPU绑定的 坏了怎么换

网友:
小白我最喜欢这种文章

网友:
路过路过 化缘化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