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求联想G490版号是LA-9631P.

楼主(2015-12-01):
PCH跟BIOS周边的高清图。感谢!在线等待

网友A:
前两天刚修了一个拿走了,你上网网查查看有没有,是掉元件了吗?找找图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修了一个拿走了,你上网网查查看有没有,是掉元件了吗?找找图看看吧

找到几张都不是高清的。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几张都不是高清的。看不清楚

你修那个是什么问题?我的是进水把桥烧了,商家自己搞过。我换了桥不跑码,时序都走完了,BIOS刷过几个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桥是坏的,准备在换试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6595-1你进入这个链接下个图纸对比下,就明白了

网友C:
你光有PCH周边的高清图也没用啊,因为你不知道电阻电容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光有PCH周边的高清图也没用啊,因为你不知道电阻电容的大小

看看有没有掉键。你给的连接进不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掉键。你给的连接进不去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6595-1-1.html

网友C:
你试试上面这个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上面这个应该可以了

嗯,这个有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D:
手头上刚好有,看一下这样子可以吗?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这块板,但不会发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这个行不行

迟来的感谢!谢谢板子已修好。CPU坏了,能跑码不亮机。大意了测试的时候应该把屏装上。没有掉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头上刚好有,看一下这样子可以吗?

迟来的感谢!谢谢板子已修好。CPU坏了,能跑码不亮机。大意了测试的时候应该把屏装上。没有掉键的

网友:
G490 LA-9631P 0.88A不亮机,BIOS 刷过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