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500外接不显估计是通病

楼主(2015-12-01):
神州hp500使用正常,外接不显示,看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207-1-1.html这个帖子后也是同样换了Q7,Q8后好了
具体就不说了,原帖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多的,不限定这个型号的机器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