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N191W显示器屏抖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01):
故障现象:现代N191W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屏幕图像会左右抖动,且随着使用时间越来越严重。
故障检修:显示器使用时间长了,供电部发的滤波电容会失容,导致供电质量下降,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拆机后,首先观察电源板,+5V,+12V滤波电容正常,没有鼓包现象。测量+5V,+12V电压也正常。
再观察驱动板,芯片为TSUM1PF,芯片上面贴纸有过热发黄现象,难道是芯片过热老化?但现在室温也就10多度,不应该过热。为了查找故障 原因,对主控芯片TSUM1PF加装散热片,由于不好固定,可以先用热熔胶固定两个脚,再用环氧胶固定另外两个脚。这样,即使芯片温度高,热熔胶熔化散热片也不会脱落。安装好后,加电测试,故障 依旧。
该机器的按键板使用FFC连接,不容易焊接。手中的通用板位置不对,难以固定,想省时间换板也不行。
查不到原因,先对+5V,+12V,+3.3V,+1。8V滤波电容更换,故障 依旧 。
更换屏线,故障 依旧,但是解决了底色偏绿的问题。
难道是主控坏了?仔细观察屏幕发现,在图像抖动时,OSD菜单不抖,只是图像抖动。所以还是怀疑供电有问题。观察驱动板上,只有主控和1117-33,没有过多的芯片,难道是3。3V芯片坏了?测量电压是正常的。
更换1117-33芯片后,故障 排除。

网友:
3.3V供电 功率不够导致的

网友:
转3,3V电压不正常

网友:
崔兄用示波器走一遍各级供电,故障点就查到啦,不用这么麻烦呀~~
不过如果不用示波器,用万用表的确要麻烦一些~

网友:
这种强狂我一般怀疑晶振,晶振正常看周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