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37不过隔离电路。公共点没电压求助。用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5-12-01):
如题。一台新款的DELL 15-3537笔记本不过隔离。公共点没电。这种隔离电路比较奇怪。是由上下管组成的。通过电感PL701输出公共电压。这是一个充电电路。充电芯片BQ717也换过了。BQ717的条件也正常。AC IN输出也有。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充不了电。用电源不通电。不知有没有高手修过同类问题。请指点。

网友:
真羡慕楼主能修到新机器!!!!!

网友A:
能说下这板号不?

网友:
公共点产生和苹果机器一样了。

网友:
果断查隔离管子,查待机芯片的条件,没有哪个干哪个O(∩_∩)O

网友B:
你这种应该属于混合供电的公共点,问题还EC、充电芯片,你从适配器检测信号开始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这板号不?

VBW00 la-9981p rev:1.0

网友C:
你吧你的图纸上传上来我给你分析一下啊,或者上传一正保护隔离的图纸的截图也行

网友:
上次遇到过,用洗板水洗了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的PDF都没有

网友:
DELL有的机器是通过分压电阻自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吧你的图纸上传上来我给你分析一下啊,或者上传一正保护隔离的图纸的截图也行

有图纸。现在 上一个

DELL 15-3537-LA-9981P.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应该属于混合供电的公共点,问题还EC、充电芯片,你从适配器检测信号开始查起。

充电 芯片一开始就换过了。后来订了个带板的EC。现在换上了还是一样

网友:
你往EC哪边查查

网友:
这个公共点 好像是13V 左右 没电就换 前级管理芯片试一下  特别是管理芯片的FB脚  遇到过一会 就是FB 不对 导致整机不工作 (换了一颗管理芯片周边的电阻好的)  查下芯片的PDF 引脚介绍有帮助

网友:
把隔离管换了试下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找适配器一路保隔,

网友:
你的问题 不一定要先换芯片   线路跑一下  看看 吧

网友:
这种新机器没修到过。

网友:
这台机子客人拿走了。等不了。昨天查了一天。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查到ACIN进了EC和CPU里面。但是EC工作电压都没有。也没法查到EC的信号输出。真是搞不懂。

网友:
ACIN 这个信号呢

网友:
查隔离啊,

网友:
没过隔离,比较好搞吧

网友:
这种新的保护隔离还没修到过,得研究研究

网友:
你主要查一下 适配器那条路 是不是ACOFF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