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主板改G510机子用,,,G510主板太贵了,750元一块

楼主(2015-12-01):
一、电池接口改到下面的那个位置上,图片我就不发了。

二、键盘接口在显示器的驱动板上拆一个来装上,他原来的不用拆掉。以后有问题还原才快。。。

三、触模版,左右键用不了,,
看图:
把R627的电阻和R619对换一下。

SW4和SW6对换,SW5和SW7对换也行,最好是另别找一个换上这样最好,最不好不拆他原来的。

这样就完成了,CPU和其他东西不用动,一样通用。。系统都不用换。。。。

可我刚改完一台,测试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LZ厉害,下次有遇到试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
真有招哈  。。

网友:
这个也行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了,下次要改的时候再拿来看下

网友:
usb 接口 什么都一样?

网友:
楼主真聪明  给你个赞

网友:
客户知道就麻烦了

网友:
这样可以

网友:
这有点冒险-

网友:
下次遇到  估计要省不少

网友:
指示灯板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板子一样的 ?

网友(2016-01-04):
不错这都能改,学习了,以后试下

网友:
怎么想到的,可以这样代换

网友:
这个厉害  以后遇到我也改试试看

网友:
太厉害了,这样都行,气死卖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