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30U开始是0.7不亮机,刷bios后亮了,装上后又不亮,拆机一量,3 v5v变高...

楼主(2015-12-01):
lenovo T430U开始是0.7不亮机,刷bios后亮了,装上后又不亮,拆机一量,3 v5v变高,3.3变成4.4 5v变成6.6了,3 5线性电压也是4.4 和6.6,哪个会导致这样?芯片坏?大神们帮帮忙,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5-12-2 13:51):
谢谢各位大神们,问题原来是万用表出问题了,至于不开机,还是u20这个bios程序,这个程序容易坏或刷了后二次开机,开始在论坛找了个修改版的bios刷了后好了,然后装机后又出现二次开机了,再重新刷这个bios,还是二次

网友:
多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
bios全拆了,还是一样,恒流源19v,测量公共点24v,然后我发现了,,,万用表挂了......换别的万用表好的,,,

网友:
现在弄好没有啊

网友:
重新再刷下,然后焊好应该就行了,现在先弄另一块比较急的

网友A:
待机电流大不大?

网友B:
查一下万用表看是不是电量不足了。

网友C:
万用表没电了,会测量值偏高的。

网友D:
多半是芯片问题,果断换一个

网友E:
首先,你的万用表快没电的时候是测不准的,另外,你可以换3 5V芯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大不大?

0.01,是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万用表看是不是电量不足了。

这个怎么测,拆下来用另一个万用表电压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没电了,会测量值偏高的。

哦哦,我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芯片问题,果断换一个

公共点也是19变24,然后我直接拔了量恒流源,一样。。。是万用表的问题,刚刚听说是电不足了会引起,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的万用表快没电的时候是测不准的,另外,你可以换3 5V芯片试试看

公共点也是19变24,我直接量恒流源了,也是24,我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也是19变24,然后我直接拔了量恒流源,一样。。。是万用表的问题,刚刚听说是电不足了会引起,我试 ...

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小问题也可以搞成大问题

网友G:
换万用表还是24V吗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万用表还是24V吗公共点

没有,换了万用表19v,是万用表的问题,听说是电池电不够了,准备换块试试

网友:
刷多几个BIOS看下

网友:
表坏了吧,呵呵!

网友H:
现在出的机器, 刷BIOS 要原来BIOS 的部分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出的机器, 刷BIOS 要原来BIOS 的部分文件

两台T430u,第一台还好,没修过,刷回原来备份的u20bios就好了,但是第二台是别人修过的,而且把第一个u19都换成别的型号bios了,bios也全都刷过,后来在论坛上找到修改版的u20解决刷机后20秒二次开机问题

网友I:
这个要编辑BIOS才能不2次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编辑BIOS才能不2次开机

目前还不会,在论坛找的修改版,开始可以,后来出问题后,再刷,还是会二次开机,然后继续在论坛找,找到个官网bios分离的,刷上后好了

网友I:
原来机器的BIOS程序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原来机器的BIOS程序还在吗?

一共两台,第一台是过保新机,保存了,发现是u23程序坏,第二台是二修机,别人全刷过,而且第一个u19还被换了,我直接用原来的bios 刷了 u19 20 23发现不行,找了同样的u19芯片,刷上去后亮机了,但是有二次开机,后来在论坛找到修改版的u20刷后好了,但是装机后又出现20秒后二次开机,继续在论坛找到个官网bios分离的u20刷上去好了

网友I:
这种机器刷了bios要改ME 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机器刷了bios要改ME 才行的

我知道,可是老师没教过,只有有时间看看【迅维】的视频学习了

网友J:
前几天修一个T410的机器,也是刷BIOS后,第一次不亮,等了一会掉电重启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几天修一个T410的机器,也是刷BIOS后,第一次不亮,等了一会掉电重启才亮了

可能新的T系列都要原bios或改参数吧

网友K:
怎么都讨论万用表问题,关键是BIOS 刷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都讨论万用表问题,关键是BIOS 刷好了吗

确实是万用表出问题了,BIOS可以亮,不过有二次开机,该下BIOS的ME就可以了

网友:
wang shag de bios hen duo bu zun de

网友L:
THIMKPAD机器是这样的啊,刷了BIOS都有出现二次才会开机的,只要你把COMS时间设置好了,就行了,如果还是一样就看看COMS时间能不能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THIMKPAD机器是这样的啊,刷了BIOS都有出现二次才会开机的,只要你把COMS时间设置好了,就行了,如果还是一 ...

和BIOS时间没关系哦,这是新款电脑有ME,要不用原来的bios,要不下载个好的BIOS,把本机BIOS的ME写进去哦,如果确定是原BIOS坏,只能写BIOS

网友:
这个BIOS刷 了要合成一下的,不然是要2次开机的

网友:
第二次开机。论坛有解决的方法。或者tb有卖的 。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你的机器,,也和你一样的,需要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