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H61 开机不稳定(暗病) 大家有什么看法!投票选3项!~~~~

楼主(2015-12-01):
请看下文(我的求助) 在给出你们的3票 谢谢!!!
我有好几块这种故障的H61板 同行也有好多块,没办法修,
不管什么牌子,技嘉,华硕,V星,映泰,昂达等等都会出现。

我只能称为暗病(开机成功率不稳定)
都是有时候就开不了机,测它的时候又正常。。。。。
丢了浪费,卖了不放心。
所以想请教下大家,给我点意见。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如果有高手 经历过修好这种故障的板,希望能跟贴给我们分享下。。。
1155针的主板 H61 包括B75 等产量不小,问题也刁难。

在保的,遇到这种有时候开不了机(或者说开机成功率不稳定)的主板,
寄回厂家保修也没鸟用,有好几片 厂家寄回来 故障还在,
客户有的都不想要保修了 直接换新的 还能稳定1-2年。

过保的,故障也奇葩的很,风扇转转停停的一大堆,大家也慢慢的学会把这种故障修好。

但是有些更难入手,风扇转转停停 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不能点亮

你想测的时候 它就跟你作对 点亮给你看 。。。。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这边好多这样的H61  昨晚去同行那里修
他拿了5片H61  给我弄 我一一上机测, 5片都能报警 。。。我无语了。。。
同行也说 是有问题的 久久拿出来看一下 想等它坏彻底一点在修。
其实我这边也有好几块这样的板 也是这样做。就是个等它坏彻底。
其实我也有怀疑过 会不会是装上所以设备 进系统 有负载的时候 才会出问题.
但是拆下来的时候  确实也是有好多次 开不了的。。。
日后如果停产了,只能网购二手的,我都不知道还敢不敢买。。。。
希望大家各抒己见,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下面投票 可以选3个你认为最有可能的,
本人学术尚浅,可能写的不全 ,可以跟帖 写出来都可以。

只想找出问题,没遇到过的,也可以给个意见。
写错了或者哪里做得不对 不要喷呀!

故障:开机成功率90% 这样吧  有时候 开不了。
          丢掉可惜,卖掉又不放心,怕返修。
不投票  直接回帖 也可以。。。加伙计那边的有10多片这样的板 没思路呀!!补充下:BIOS大部分刷过也一样。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3 项 ), 共有 24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12.07% (7)
18.97% (11)
10.34% (6)
1.72% (1)
3.45% (2)
0.00% (0)
8.62% (5)
0.00% (0)
1.72% (1)
0.00% (0)
1.72% (1)
0.00% (0)
10.34% (6)
3.45% (2)
6.90% (4)
0.00% (0)
5.17% (3)
5.17% (3)
8.62% (5)
0.00% (0)
1.72% (1)
0.00% (0)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你们真的没人遇到过 这种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我就真心不懂得投票,我手头就见过四五个H61,联想的居多,我懂得测的电压都有,不亮机,也没多余的U试,只能放着,就刷BIOS好过两个,所以真心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真心不懂得投票,我手头就见过四五个H61,联想的居多,我懂得测的电压都有,不亮机,也没多余的U试 ...

完全不亮机的  不算 那种 故障很明显  修不了  ,我认了。我这边 包括 同行(伙计)那边都有10多片  开机一般能开  但是有时候就开不了   卖又不敢卖  修又没法修    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故障我见过映泰最多,扔掉舍不得,不扔没法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故障我见过映泰最多,扔掉舍不得,不扔没法卖,

我这里有个映泰B75 也是这样 客户换下来的  没法弄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ih61m主板不通电,不对,是有时不通电,这个头疼,查条件发现是开关针偏低,查5VSB相连的双N管,用风枪加热一下,开关针电压就正常了,但是过一会又不通电了,开关针又偏低,判断为这个双N管坏了,换了通电了但是还是不亮机,不跑码,修的头大

网友B:
H61才出来时是英特尔的设计缺陷,当时说的是sATA缺陷,据说为摆平这事它花了几十个亿.但估计还隐瞒了一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61才出来时是英特尔的设计缺陷,当时说的是sATA缺陷,据说为摆平这事它花了几十个亿.但估计还隐瞒了一部分.

那 这些板 有的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 这些板 有的修吗

英特尔都原出钱免灾,估计也有难言之隐,向况我等小屁屁算什么.

网友:
技嘉我修得最多的就是pg BIOS 桥

网友:
2-3线的板子最多的就是CPU供电出现问题,断断续续的反复重启也有很多是供电不出来导致的!

网友D:
结合本人在工厂的修机经验,1.三极管PN结不良,2.,IC很轻微的假焊,3.晶振不良,4,电容不良,电阻不良(被后级负载的瞬间突波电流所伤害,表面看不出伤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结合本人在工厂的修机经验,1.三极管PN结不良,2.,IC很轻微的假焊,3.晶振不良,4,电容不良,电阻不良( ...

这样有的弄了~~~~
谢谢你提供 这么好的建议

网友:
怎么绣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有的弄了~~~~
谢谢你提供 这么好的建议

我修过一个很坑人的毛病---厂里给的图纸,理论上这个三极管是供电的NPN管子,实际上(在PN结出现问题时,也就是PN结的压降不对,达不到标准的压降差时),却影响了控制系统的操作指令

还有就是------没标明生产厂家的,没生产周期的电解电容最好小心点,我个人认为绝大部分不是什么好货色,寿命短的很,厂家检测肯定也不规范,无良厂家弄不好还把漏电流比较大的也拿出来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一个很坑人的毛病---厂里给的图纸,理论上这个三极管是供电的NPN管子,实际上(在PN结出现问题时, ...

  奸商 害人匪浅

网友:
最烦的就是不稳定,没法入手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