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局域网中部分电脑老掉线

楼主(2015-12-01):
小型办公室共十五台电脑  一台路由器 然后经过几个交换机 分给各台电脑 用了 十来天 今天突然有其中四台掉线了 检测线路是正常的  难到这个路由设置哪儿出了问题了吗 请前辈们 谈谈 你们的看法 要不要再设置一下  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一台路由器带15台电脑那不是很慢

网友:
换个交换机试试啊

网友:
  用最简单的ping命令排查是否是物理链路故障还是其它软性故障,不过既然你已经确定内部外部线路都是正常的,那可能是网关的连接数指标不足,或者ISP提供的套餐不允许过多的PC客户端共享。

网友:
路由器用的是什么牌子,最好用个企业级的路由器,一般300-500之间的企业级就可以。

网友:
指定IP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路由器带15台电脑那不是很慢

企业级的路由吗  要是普通一点的  早死机了

网友B:
是用光纤吗。多少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光纤吗。多少M的。

电信20M 感觉不是网速的问题 应该是IP冲突或不能自动获得 有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参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