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Mac-880GTV2有复位不亮机秒杀

楼主(2015-12-01):
同行拿来捷波Mac-880GTV2主板说开机不亮。 徒弟说他修。说说看看bios有没有片选。打开示波器测了测。看着有了。 复位啥的都有。刷了个bios。结果连波形都没有了。 赶紧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上还是不亮机。   过了一会。就告诉我。说不知道哪里的事了。   交给我维修开始,用示波器测了测所有电压正常,找了个官网的Ma3-880GTU3-LFbios刷上,测量bios波形正常。说明板子没啥事。  告诉徒弟。 拆了散热片,做北桥。    开机亮机ok。  小修不值一提,老鸟勿喷!附上官网bios

网友A:
楼主,做北桥稳定吗?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判断是要做北桥?而不是做南桥。请指点下

网友:
好,够果断,、我是新手,向大师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北桥稳定吗?

都是质保一个月。这样的故障用一年可定没事做好了。南北桥的。如果北桥再加一个风扇。就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判断是要做北桥?而不是做南桥。请指点下

上面的图片一个是bios片选和数据时钟的。南桥都工作了。就剩下北桥了。

网友D:
示波器好耀眼啊,羡慕啊

网友:
现在我就需要个波波,,,,,,,,,,,,

网友:
好久没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
额,,,,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好耀眼啊,羡慕啊

这示波器也就1000来块钱 不贵 可以弄一台

网友:
有示波器修板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质保一个月。这样的故障用一年可定没事做好了。南北桥的。如果北桥再加一个风扇。就效果更好。

加焊的,还是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判断是要做北桥?而不是做南桥。请指点下

amd的做北桥,intel干南桥,不要问我为什么,你想静静

网友:
CPU没复位吧

网友F:
有示波器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多少钱啊

网友:
加焊的,北桥

网友:
复位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示波器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多少钱啊

1900元赠电池加了套表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示波器也就1000来块钱 不贵 可以弄一台

1900元买的。

网友:
呵呵,幸好只是空焊要是北桥挂了,就完了

网友E:
抓波效果咋样 不知道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抓波效果咋样 不知道好用么

凑合用吧。钱没在那!  泰克的可定用着好。

网友:
牛逼的东东

网友:
AMd板子,加焊北桥